接触器反复吸合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一台125A的接触器,有两对常开两对常闭触点,接触器自身用了一对常闭触点,现在上电时接触器快速吸合关断是什么原理?

查阅资料说接触器用了这一对常闭触点时辅助启动,启动时需要大电流,在回路中串入少量的绕组,启动后常闭触点断开,将全部绕组串入。

输入是220V交流,现在用了一个直流源供电,功率有350W,但是其他正常接触器吸合以后只有35W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反复吸合是不控制自动吸合还是吸合后无法彻底断开?

网友:
一台125A的接触器,有两对常开两对常闭触点,接触器自身用了一对常闭触点,现在上电时接触器快速吸合关断是什么原理?

请问,随后,这些常闭触点断是否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吸合是不控制自动吸合还是吸合后无法彻底断开?

感觉是吸合后断开又进行吸合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台125A的接触器,有两对常开两对常闭触点,接触器自身用了一对常闭触点,现在上电时接触器快速吸合关断是 ...

自身使用的那一对常闭触点没有彻底断开,其它三对触点正常吸合断开

网友:
继电器的datasheet 发来看一下,应该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
有没有接触器这一块的等效电路图和规格书,这样判断起来更有针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身使用的那一对常闭触点没有彻底断开,其它三对触点正常吸合断开

没有彻底断开?

带故障工作?

这是问题

网友:
是否是,供电电源的电压波动较大,超出了接触器线圈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会使接触器无法正常吸合。

网友:
如在电源电压低于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的 85% 时,接触器可能无法可靠吸合,

而当电源电压过高时,又可能会导致线圈过热甚至损坏。

网友: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必须与使用场合相符合,否则容易出现频繁吸合的问题。还有确认是适用于直流还是交流电?

网友:
之前碰到一次是由于线路虚接导致线圈时而有电时而没电,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