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款逻辑分析仪上位机采集到的波形?

楼主:
这是哪款逻辑分析仪上位机采集到的波形?

网友A:
看图应该可以找到

Saleae logic & pulse view

理论是上两款上位机不可以同时使用,但实际上是可以的(参考

楼主可以自行实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可以找到 Saleae logic & pulse view 理论是上两款上位机不可以同时使用,但实际上是可以 ...

我都没有东西啊   我怎么做实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可以找到 Saleae logic & pulse view 理论是上两款上位机不可以同时使用,但实际上是可以 ...

谢谢    应该就是pulse view?和Saleae logic有关系?

网友B:
pulse view 软件可以配个rp2040做的逻辑分析仪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ulse view 软件可以配个rp2040做的逻辑分析仪玩。

啥意思  没看懂  分享一下购买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  没看懂  分享一下购买的链接?

网上买个rp2040的板子,自己下个程序。可以搜索 rp2040做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