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特力点亮液晶

楼主:
液晶驱动型号是ST75256用AT32F403A一直点亮不了有没有大神能给我点建议啊

网友A:
那么到底是液晶呢还是le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到底是液晶呢还是led呢

液晶液晶

网友:
那个驱动电路只要正常供电,不接控制线手摸都会亮,你再查查硬件,背光开了吗,没背光亮了你也看不到

网友:
直接单片机驱动吗?这款直接带驱动器还是IO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