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有两个MOS管控制的12V电压的工作过程怎么分析?

楼主:
请问,这个有两个MOS管控制的12V电压的工作过程怎么分析?

那位老师给说说,谢谢

网友:
就是EN-2端的电压不能直接开启Q3的G端电压,使用Q4作为中间转换一下。常见到的方案是Q4为三极管,这里用了MOS管

网友:
通过EN-2(H)控制Q4 导通,把Q3的G极拉低(关注VSG电压),从而导通Q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