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矢量控制的PI调节到底是有什么依据?

楼主:
变频器矢量控制一般是有两个环,内环电流环,外环速度环,因此调节参数也有两套,电流环PI调节和速度环PI调节,微分调节基本不怎么用;

变频器的输出也有两个很重要的参数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当然输出频率是紧跟输出电压的;

在什么情况下该调节电流环,在什么情况下又该调节速度环,能否根据变频器输出的这两个重要参数选取一个为基点,或者是从这两个环为例,内环电流环,外环速度环,电流环的输出是速度环,速度环的输出又回到电流环,反复循环,没有起点。

之前在网上找了一个PID调节的口诀只是针对单闭环的,口诀如下:

参数整定找最佳, 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 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 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弯, 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 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 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 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 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 前高后低四比一一看二调多分析, 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
调节的实质没搞定

PI调节基于经典控制理论,特别是PID控制,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的基本原理。

PID控制通过比例(P)、积分(I)和微分(D)三个部分的组合来实现对系统的精确控制。

这是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