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电磁感应楞次定律的基础知识有点混淆了,想求助梳理一下,问的问题有点基础

楼主:
这边看一个课程将PFC工作过程即Boost升压原理的课程,开始310V电压通过L和D给C充电,开关管Q不开通,课程里说电感L两端电压为左﹣右﹢,这边其实有点不懂为啥是这个极性?因为之前学习相关课程时,都是先讲开关管Q导通,给L充电,L上电流线性上升等等,电感根据自身特性阻值上升,所以产生左+右﹣的感应电动势。。。哪怕用电位判断也是左+右﹣,然后开关管断开,由于电感上电流不能突变,所以感应电动势变成左-右﹢,这样顺着都好理解。但是这课程这样一讲,就有点混淆,刚开始状态,电感不也是通过310V充电不?没有前一个状态作比较,怎么就直接得到电感L两端电压左-右﹢呢?

网友:
【刚开始状态,电感不也是通过310V充电不?】

如果Q未导通,L当然是通过C由310V充电。最终C充电到310V(忽略L的电阻和二极管压降)。

网友A:
【没有前一个状态作比较,怎么就直接得到电感L两端电压左-右﹢呢?】

电感L两端左负右正,必是Q先前导通(310V电压完全作用在电感上且维持了一段时间,故电感中流过相当的电流,左正右负),现在已经关断(关断后电感中电流减小,故左负右正)。

网友:
【开始310V电压通过L和D给C充电,开关管Q不开通,课程里说电感L两端电压为左﹣右﹢,这边其实有点不懂为啥是这个极性?】

那就别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前一个状态作比较,怎么就直接得到电感L两端电压左-右﹢呢?】 电感L两端左负右正,必是Q先前导通 ...

我看的所有资料也都是先说Q导通,L充电储能后,Q再断开的电感极性,所以由这个视频突然好奇,就是第一个工作状态,Q导通,就电源给C充电时,L两端电压极性?这是不是相当于无源PFC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所有资料也都是先说Q导通,L充电储能后,Q再断开的电感极性,所以由这个视频突然好奇,就是第一个 ...

电源为L充电(L中储存能量增加)时L两端电压左正右负,L放电(L中储存能量减少)时L两端电压左负右正,这是一定的。

至于你说的【无源PFC】,我不知道指什么。如果是指电感输入滤波电路,那么和Boost电路还是不大一样,至少没有一个功率开关管Q将电感右端接地,也没有二极管在功率开关管Q将电感右端接地时阻止电容中已充入的电荷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