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慢过,坏过主板,但第一次电源接口出问题的,归因为type-c如何?

楼主:
之前插着充电线用电脑,会突然提示电量低,就发现插着也没充电,然后碰碰接口,动动线,才是充电状态,最近系统又提示:此笔记本电脑的智能交流适配器输出功率太低……

以前就是电池用坏了,都能直接插着电源用,也没出现电源接口不实的状态,现在电池还好着,电源接口处感觉要出问题了,这是不是type-c作为电源接口的一个弊端?我想会不会因为这个,type-c接口要被革命?

网友A:
是接口松动的问题吗,我看之前圆形口的接口时间长了也会松动。好像目前用的比较流行的还是type-C。之前见到最多的就是圆形口,还有一种类似USB的方形口的。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接口松动的问题吗,我看之前圆形口的接口时间长了也会松动。好像目前用的比较流行的还是type-C。之前见到 ...

感觉是,现在插上后,线需要摆动一个角度后,才能充上电,感觉type-c好像更容易出现松动、接触不实的问题,所以我在想这种type-c口会不会被一个新的接口取代下

网友C:
感觉跟做工也有关,原来手机type-c也有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少出现了

nmg

网友:
楼主提出的的确是一个问题点。Type C连接器的内部触点接触面积小,导致充电电流有限制。不同厂家的连接器质量参差不齐,连接器公头和母头的随机匹配下接触误差也会随机变化,导致Type C连接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是容易松动。

网友:
可能像4楼说的,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并流行后,大量的供应商涌入,为了降低成本,质量做工材料使用也会参差不齐。但正常会有相关的规范标准来考核这个质量水平。比如说插拔多少次后信号电压的衰减、插拔力的限值等。

网友D:
第一次用电脑就出问题?这个品控不行啊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用电脑就出问题?这个品控不行啊

是使用过的电脑,第一次出现过这类问题,我改了下标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跟做工也有关,原来手机type-c也有这个问题了,现在很少出现了

对,就是因为之前家里人type-c手机接口,也出现充不上电的问题,这次我电脑又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type-c接口不咋耐用的感觉

网友:
公头母头都只有那么一点大,有的号称100多W甚至200多W,就算20V,过5到10A电流,你觉得有多靠谱?能用多久?概念性的东西,超薄,便携,都是销售策略,跟技术关系不太大。

网友:
C和苹果light的通病,地pin特别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使用过的电脑,第一次出现过这类问题,我改了下标题,哈哈

重新买一个呀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现在插上后,线需要摆动一个角度后,才能充上电,感觉type-c好像更容易出现松动、接触不实的问题 ...

无线充电

nmg

网友:
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

说实话,懒得换,还得重新捣鼓软件之类的,手机也是,能用不换,嫌麻烦

网友B:
要说体验,我还真是最喜欢无线充电,不过担心辐射啥的,可以不喜欢

网友:
电脑用type-c接口供电,我一直不看好这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说体验,我还真是最喜欢无线充电,不过担心辐射啥的,可以不喜欢

主要还是速度有点慢。磁吸接口也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