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到的MOS管G极驱动波形

楼主:
示波器测试到的MOS管G极驱动波形

1.这是PMOS管基极的驱动波形,为啥下降沿一点都不光滑,而且还是倒三角的形状,这不对吧?按正常是反向的方波才对吧?

2.高低电平切换处的振铃是咋回事,一般是什么造成的?

3.时间轴缩小后,测试到的爬坡时间,这个是高低电平切换的时间吧(实际上是方波信号)

网友A:
根据驱动波形,MOSFET的导通和关闭速度都很慢。可以调整一下MOSFET关断回路的电阻值(减小阻值)。或者有没有电路图,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B:
确定是测的栅极么

适当增大栅极电阻再测

网友:
想买个示波器,不知道平常100m的示波器能否满足日常维修diy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驱动波形,MOSFET的导通和关闭速度都很慢。可以调整一下MOSFET关断回路的电阻值(减小阻值)。或者有没 ...

PMOS的G极波形  我只有电路板 也没有原理图  这是外包做的项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测的栅极么 适当增大栅极电阻再测

GSD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SD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只看到振铃了么

比振铃还严重的是上面都是平的

网友:
整个电源输出出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外包的出现技术故障,外包方提供一下资料是不是好分析

难道就是这个“振铃””,未必

网友B:
栅极驱动波形下降沿不光滑、三角形状
有可能是驱动电路输出能力不足,
如果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有限,当需要快速拉低栅极电压时,就不能及时将电荷从栅极电容中移除,导致下降沿变缓。

网友B:
再说振铃,是管子在开关切换时产生振铃,包括电路参数选的不当产生寄生电感电容、和走线过长反射信号,就会形成振铃。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OS的G极波形  我只有电路板 也没有原理图  这是外包做的项目

是哪个拓扑结构?或者说负载是啥?从波形看,感觉不是H桥或者三相全桥,否则上下管短路的风险很大,因为上管关断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
从MOSFET的栅极波形看来,导通和关闭可能是同一路电流回路。电路板上可以确认一下,并且测一下G极串联的电阻值是多少?假设驱动芯片端的驱动电流不能提升,那就降低这个电阻的阻值。这样MOSFET的导通和关断速度都会快一点。时间:t = Q / 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说振铃,是管子在开关切换时产生振铃,包括电路参数选的不当产生寄生电感电容、和走线过长反射信号,就会 ...

如何解决呢  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栅极驱动波形下降沿不光滑、三角形状 有可能是驱动电路输出能力不足, 如果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有限, ...

这个解释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栅极驱动波形下降沿不光滑、三角形状 有可能是驱动电路输出能力不足, 如果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能力有限, ...

有没有提高MOS管驱动能力的电路  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振铃了么 比振铃还严重的是上面都是平的

啥意思  没看懂你说的   难道高电平不应该是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  没看懂你说的   难道高电平不应该是平的吗

这种平的不正常,

对于PMOS管而说,理想的基极驱动波形在高电平和低电平之间应该是快速切换的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应尽可能陡峭,才能确保管子的快速开通和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解决呢  这种

要先判断准确故障点

比如是否外部电磁干扰或线路噪声,都可能导致波形失真,表现为下降沿的不规则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解决呢  这种

就你给的信息量看,其实无法分析的,

只有一个所谓的G极波形,理直气壮地想就能让大家把问题给你解决掉,有点天真

别忘了,这个波形不是类似一个人的心电图,心电图有问题,不让“医生们”见“病人”

是给你开药活血化瘀疏通血管呢,还是给你刨胸做搭桥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