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R/S]测评 ⑥使用CUBE AI移植模型至开发板运行

楼主:
        在开始自己训练模型并运行到开发板上前,我得先尝试一下把一个现成的模型移植到STM32开发板上,先积累经验。

        训练好的模型是无法直接在STM32上运行的,我浅薄的理解就是STM32只是一个单片机,他的硬件能力和软件架构无法直接运行AI模型,那么就需要一个工具,把这些复杂的东西转换成C语言的代码,这样STM32单片机就可以运行AI模型里,CUBE AI就是ST为各位开发者准备好的工具。

一.安装CUBE AI

        CUBE AI是CUBEMX中的一个软件包,安装很简单,只需要打开cubemx,点击“Help”->“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然后在弹出的页面中找到“STMicroelectronics”->“X-CUBE-AI”,再选择你需要的版本,再点击“install”即可。我这边以前期安装了9.0.0。今天写文章时最新已经到了9.1.0,我这边就偷懒不更新了

二.使用CUBE AI移植模型

2.1 激活CUBE AI

    打开我们的串口工程,在左侧找到“X-CUBE-AI”这个选项,点击

然后弹出的界面如下

选择CUBE AI的版本,我这边安装的是9.0.0,那就选择9.0.0。然后勾选core,然后APP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我这边 就选择Validation了。APP的这三个选项含义如下

开启成功界面如下,其中的勾都是自动勾选的,不需要我们再手动点

2.2 添加网络

接下来就需要添加一个网络了(其实就是添加一个AI模型),我因为没有自己训练的模型,那我就直接使用上次云AI下载下来的工程中的模型(这个模型其实也是从ST的Model Zoo下载的,大家可以直接访问如下网址:https://stm32ai.st.com/model-zoo/,即可获取ST为大家准备好的各种模型,也支持大家自己再次增加样本,重新训练)

选择模型的类型,我这边是Keras,它还支持TFLite、0NNX。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即可。然后选择网络的文件

串口输出我们就不用管了,因为之前的工程串口已经初始化好了,这边他也是自动匹配上了

添加模型到此就OK了

接下来分析一下,不进行分析的话,待会儿不允许我们生成工程

 我这儿有个报错,需要修改一下注册表(如何修改注册表我就不赘述了,直接百度就好)

 修改后再次分析,就可以看到进度条在动了

分析完成如下图

Analyzing model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Packs/STMicroelectronics/X-CUBE-AI/9.0.0/Utilities/windows/stedgeai.exe analyze --target stm32h7 --name network -m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h5 --compression none --verbosity 1 --allocate-inputs --allocate-outputs --workspac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808875528810010910823047711904506 --output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
STEdgeAI Core v9.0.0-19802
Creating c (debug) info json fil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808875528810010910823047711904506\network_c_info.json

 Exec/report summary (analyze)
 ----------------------------------------------------------------------------------------------------------------------------------------
 model file         :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h5
 type               :   keras
 c_name             :   network
 compression        :   none
 options            :   allocate-inputs, allocate-outputs
 optimization       :   balanced
 target/series      :   stm32h7
 workspace dir      :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808875528810010910823047711904506
 output dir         :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
 model_fmt          :   float
 model_name         :   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
 model_hash         :   0x1e108c42827f4c62598744246d259703
 params #           :   2,752 items (10.75 KiB)
 ----------------------------------------------------------------------------------------------------------------------------------------
 input 1/1          :   'input_1', f32(1x8x8x2), 512 Bytes, activations
 output 1/1         :   'dense_1', f32(1x8), 32 Bytes, activations
 macc               :   8,520
 weights (ro)       :   11,008 B (10.75 KiB) (1 segment)
 activations (rw)   :   1,024 B (1024 B) (1 segment) *
 ram (total)        :   1,024 B (1024 B) = 1,024 + 0 + 0
 ----------------------------------------------------------------------------------------------------------------------------------------
 (*) 'input'/'output' buffers can be used from the activations buffer
 Model name - 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
 ------ ------------------------------ ------------------- ------------- ------- ---------------
 m_id   layer (original)               oshape              param/size       macc    connected to
 ------ ------------------------------ ------------------- ------------- ------- ---------------
 0      input_1 (InputLayer)           [b:1,h:8,w:8,c:2]
 ------ ------------------------------ ------------------- ------------- ------- ---------------
 1      conv2d (Conv2D)                [b:1,h:6,w:6,c:8]   152/608         5,192         input_1
 ------ ------------------------------ ------------------- ------------- ------- ---------------
 2      activation (Activation)        [b:1,h:6,w:6,c:8]                     288          conv2d
 ------ ------------------------------ ------------------- ------------- ------- ---------------
 3      max_pooling2d (MaxPooling2D)   [b:1,h:3,w:3,c:8]                     288      activation
 ------ ------------------------------ ------------------- ------------- ------- ---------------
 5      flatten (Flatten)              [b:1,c:72]                                  max_pooling2d
 ------ ------------------------------ ------------------- ------------- ------- ---------------
 6      dense_dense (Dense)            [b:1,c:32]          2,336/9,344     2,336         flatten
        dense (Dense)                  [b:1,c:32]                             32     dense_dense
 ------ ------------------------------ ------------------- ------------- ------- ---------------
 7      dense_1_dense (Dense)          [b:1,c:8]           264/1,056         264           dense
        dense_1 (Dense)                [b:1,c:8]                             120   dense_1_dense
 ------ ------------------------------ ------------------- ------------- ------- ---------------
 model: macc=8,520 weights=11,008 activations=-- io=--
 Number of operations per c-layer
 ------- ------ ------------------------ ------- --------------
 c_id    m_id   name (type)                  #op           type
 ------- ------ ------------------------ ------- --------------
 0       3      conv2d (Conv2D)            5,768   smul_f32_f32
 1       6      dense_dense (Dense)        2,336   smul_f32_f32
 2       6      dense (Nonlinearity)          32     op_f32_f32
 3       7      dense_1_dense (Dense)        264   smul_f32_f32
 4       7      dense_1 (Nonlinearity)       120     op_f32_f32
 ------- ------ ------------------------ ------- --------------
 total                                     8,520
 Number of operation types
 ---------------- ------- -----------
 operation type         #           %
 ---------------- ------- -----------
 smul_f32_f32       8,368       98.2%
 op_f32_f32           152        1.8%
 Complexity report (model)
 ------ --------------- ------------------------- ------------------------- --------
 m_id   name            c_macc                    c_rom                     c_id
 ------ --------------- ------------------------- ------------------------- --------
 3      max_pooling2d   ||||||||||||||||  67.7%   |                  5.5%   [0]
 6      dense_dense     |||||||           27.8%   ||||||||||||||||  84.9%   [1, 2]
 7      dense_1_dense   |                  4.5%   ||                 9.6%   [3, 4]
 ------ --------------- ------------------------- ------------------------- --------
 macc=8,520 weights=11,008 act=1,024 ram_io=0
 Requested memory size per segment ("stm32h7" series)
 ----------------------------- -------- -------- ------- -------
 module                            text   rodata    data     bss
 ----------------------------- -------- -------- ------- -------
 NetworkRuntime900_CM7_GCC.a     10,220        0       0       0
 network.o                          584       40   1,796     168
 network_data.o                      52       16      88       0
 lib (toolchain)*                   318      328       0       0
 ----------------------------- -------- -------- ------- -------
 RT total**                      11,174      384   1,884     168
 ----------------------------- -------- -------- ------- -------
 weights                              0   11,008       0       0
 activations                          0        0       0   1,024
 io                                   0        0       0       0
 ----------------------------- -------- -------- ------- -------
 TOTAL                           11,174   11,392   1,884   1,192
 ----------------------------- -------- -------- ------- -------
 *  toolchain objects (libm/libgcc*)
 ** RT - AI runtime objects (kernels+infrastructure)
  Summary per type of memory device
  --------------------------------------------
                FLASH       %     RAM       %
  --------------------------------------------
  RT total     13,442   55.0%   2,052   66.7%
  --------------------------------------------
  TOTAL        24,450           3,076
  --------------------------------------------
Creating txt repor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network_analyze_report.txt
elapsed time (analyze): 7.829s
Model file:      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h5
Total Flash:     24450 B (23.88 KiB)
    Weights:     11008 B (10.75 KiB)
    Library:     13442 B (13.13 KiB)
Total Ram:       3076 B (3.00 KiB)
    Activations: 1024 B
    Library:     2052 B (2.00 KiB)
    Input:       512 B (included in Activations)
    Output:      32 B (included in Activations)
Done
Analyze complete on AI model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电脑上进行模拟测试

 电脑模拟测试完成后,日志如下

Starting AI validation on desktop with random data...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Packs/STMicroelectronics/X-CUBE-AI/9.0.0/Utilities/windows/stedgeai.exe validate --target stm32h7 --name network -m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h5 --compression none --verbosity 1 --allocate-inputs --allocate-outputs --workspac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71186255410016731057912494845799 --output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
STEdgeAI Core v9.0.0-19802
Setting validation data...
 generating random data, size=10, seed=42, range=(0, 1)
 I[1]: (10, 8, 8, 2)/float32, min/max=[0.005, 1.000], mean/std=[0.498, 0.294], input_1
 No output/reference samples are provided
Creating c (debug) info json fil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71186255410016731057912494845799\network_c_info.json
Copying the AI runtime files to the user workspac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71186255410016731057912494845799\inspector_network\workspace

 Exec/report summary (validate)
 ----------------------------------------------------------------------------------------------------------------------------------------
 model file         :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h5
 type               :   keras
 c_name             :   network
 compression        :   none
 options            :   allocate-inputs, allocate-outputs
 optimization       :   balanced
 target/series      :   stm32h7
 workspace dir      :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71186255410016731057912494845799
 output dir         :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
 model_fmt          :   float
 model_name         :   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
 model_hash         :   0x1e108c42827f4c62598744246d259703
 params #           :   2,752 items (10.75 KiB)
 ----------------------------------------------------------------------------------------------------------------------------------------
 input 1/1          :   'input_1', f32(1x8x8x2), 512 Bytes, activations
 output 1/1         :   'dense_1', f32(1x8), 32 Bytes, activations
 macc               :   8,520
 weights (ro)       :   11,008 B (10.75 KiB) (1 segment)
 activations (rw)   :   1,024 B (1024 B) (1 segment) *
 ram (total)        :   1,024 B (1024 B) = 1,024 + 0 + 0
 ----------------------------------------------------------------------------------------------------------------------------------------
 (*) 'input'/'output' buffers can be used from the activations buffer
Running the Keras model...
Running the STM AI c-model (AI RUNNER)...(name=network, mode=HOST)
 X86 shared lib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71186255410016731057912494845799\inspector_network\workspace\lib\libai_network.dll) ['network']
  Summary 'network' - ['network']
  ------------------------------------------------------------------------------------------
  inputs/ouputs      :   1/1
  input_1            :   f32[1,8,8,2], 512 Bytes, in activations buffer
  output_1           :   f32[1,1,1,8], 32 Bytes, in activations buffer
  n_nodes            :   5
  compile_datetime   :   Nov  3 2024 20:50:43
  activations        :   1024
  weights            :   11008
  macc               :   8520
  ------------------------------------------------------------------------------------------
  tools              :   Legacy ST.AI 9.0.0
  capabilities       :   IO_ONLY, PER_LAYER, PER_LAYER_WITH_DATA
  device             :   AMD64, AMD64 Family 23 Model 1 Stepping 1, AuthenticAMD, Windows
  ------------------------------------------------------------------------------------------
 NOTE: duration and exec time per layer is just an indication. They are dependent of the HOST-machine work-load.
  ST.AI Profiling results v1.2 - "network"
  ------------------------------------------------------------
  nb sample(s)   :   10
  duration       :   0.015 ms by sample (0.008/0.069/0.018)
  macc           :   8520
  ------------------------------------------------------------
   Inference time per node
   -------------------------------------------------------------------------------
   c_id    m_id   type                   dur (ms)       %   cumul     name
   -------------------------------------------------------------------------------
   0       3      Conv2dPool (0x109)        0.009   58.4%   58.4%     ai_node_0
   1       6      Dense (0x104)             0.003   17.4%   75.8%     ai_node_1
   2       6      NL (0x107)                0.001    8.1%   83.9%     ai_node_2
   3       7      Dense (0x104)             0.000    2.7%   86.6%     ai_node_3
   4       7      NL (0x107)                0.002   12.8%   99.3%     ai_node_4
   -------------------------------------------------------------------------------
   total                                    0.015
   -------------------------------------------------------------------------------
   Statistic per tensor
   -------------------------------------------------------------------------------
   tensor   #    type[shape]:size       min     max     mean      std  name
   -------------------------------------------------------------------------------
   I.0      10   f32[1,8,8,2]:512     0.005   1.000    0.498    0.294  input_1
   O.0      10   f32[1,1,1,8]:32      0.000   1.000    0.125    0.321  output_1
   -------------------------------------------------------------------------------
Saving validation data...
 output directory: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
 creating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network_val_io.npz
 m_outputs_1: (10, 1, 1, 8)/float32, min/max=[0.000, 1.000], mean/std=[0.125, 0.321], dense_1
 c_outputs_1: (10, 1, 1, 8)/float32, min/max=[0.000, 1.000], mean/std=[0.125, 0.321], dense_1
Computing the metrics...
 Cross accuracy report #1 (reference vs C-model)
 ----------------------------------------------------------------------------------------------------
 notes: - the output of the reference model is used as ground truth/reference value
        - 10 samples (8 items per sample)
  acc=100.00%, rmse=0.000000063, mae=0.000000015, l2r=0.000000183, nse=1.000, cos=1.000
  8 classes (10 samples)
  ------------------------------------------------
  C0       10    .    .    .    .    .    .    .
  C1        .    0    .    .    .    .    .    .
  C2        .    .    0    .    .    .    .    .
  C3        .    .    .    0    .    .    .    .
  C4        .    .    .    .    0    .    .    .
  C5        .    .    .    .    .    0    .    .
  C6        .    .    .    .    .    .    0    .
  C7        .    .    .    .    .    .    .    0
 Evaluation report (summary)
 --------------------------------------------------------------------------------------------------------------------------------------
 Output       acc       rmse        mae         l2r         mean         std         nse         cos         tensor
 --------------------------------------------------------------------------------------------------------------------------------------
 X-cross #1   100.00%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0   0.0000001   1.0000000   1.0000000   dense_1, (8,), m_id=[7]
 --------------------------------------------------------------------------------------------------------------------------------------
  acc  :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ll classes)
  rmse :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mae  : Mean Absolute Error
  l2r  : L2 relative error
  nse  : 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criteria, bigger is better, best=1, range=(-inf, 1]
  cos  : COsine Similarity, bigger is better, best=1, range=(0, 1]
Creating txt repor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network_validate_report.txt
elapsed time (validate): 7.011s
Validation ended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是否压缩,还有选择平衡还是要快还是省RAM,这个和我们之前云AI的相似u,就不多说了。这样通过调整和PC模拟,我们就可以在生成工程前得到一起预期的结果,大大节约时间

2.3 其他必须开启的外设

        CPU的I CACHE、D CACHE、ART均需要打开(我这边没找到ART,那就先不管,如果你有的话,就给他打开)

        然后还要打开CRC

2.4 生成工程

生成工程时要把heap最小值调整到0x2000,然后再生成工程

生成工程时不能有警告,我刚才就是没有分析模型,他给我警告了,如果强行生成工程,可能会出问题

2.5 小修改

我这个工程有点奇奇怪怪的,所以还得额外做点小修改。正常工程是不需要的

首先是ld文件要换回来(具体操作见前面的文章)

第二有个syscall.c的文件会被删除,就导致编译过不了,要把这个文件给弄回来。(弄回来编译会有警告,但是问题不大,代码可以运行,我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三.运行Validation测试工程

因为我们刚才选择Validation测试工程,因此,上电后会打印出各种信息,然后允许用户输入CMD

上电日志如下

[20:41:39.248]收←◆
#
# AI Validation 7.1
#
Compiled with GCC 12.3.1
STM32 device configuration...
 Device       : DevID:0x0485 (STM32H7[R,]Sxx) RevID:0x1003
 Core Arch.   : M7 - FPU  used
 HAL version  : 0x01010000
 SYSCLK clock : 600 MHz
 HCLK clock   : 300 MHz
 FLASH conf.  : ACR=0x00000037 - latency=7
 CACHE conf.  : $I/$D=(True,True)

[20:41:39.379]收←◆ Timestamp    : SysTick + DWT (delay(1)=1.000 ms)

AI platform (API 1.1.0 - RUNTIME 9.0.0)
Discovering the network(s)...

Found network "network"
Creating the network "network"..
Initializing the network
Network informations...
 model name         : network
 model signature    : 0x1e108c42827f4c62598744246d259703
 model datetime     : Sun Nov  3 20:31:53 2024
 compile datetime   : Nov  3 2024 20:32:53
 tools version      : 9.0.0
 complexity         : 8520 MACC
 c-nodes            : 5
 map_activations    : 1
  [0]  @0x24000D60/1024
 map_weights        : 1
  [0]  @0x70013060/11008
 n_inputs/n_outputs : 1/1
  I[0] (1,8,8,2)128/float32 @0x24000DE0/512
  O[0] (1,1,1,8)8/float32 @0x24000D60/32

-------------------------------------------
| READY to receive a CMD from the HOST... |
-------------------------------------------

# Note: At this point, default ASCII-base terminal should be closed
# and a serial COM interface should be used
# (i.e. Python ai_runner module). Protocol version = 3.1

看到这个就表示我们的代码已经成功跑起来了。

此时我们要关闭串口工具,然后会到cubemx中,点击在target上验证

选择开发板的串口,然后波特率用默认的115200

等待开发板与上位机交互,完成测试

测试结果如下

Starting AI validation on target with random data...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Packs/STMicroelectronics/X-CUBE-AI/9.0.0/Utilities/windows/stedgeai.exe validate --target stm32h7 --name network -m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h5 --compression none --verbosity 1 --allocate-inputs --allocate-outputs --workspac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43553747800013843934305667415686 --output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 --mode target --desc serial:COM49:115200
STEdgeAI Core v9.0.0-19802
Setting validation data...
 generating random data, size=10, seed=42, range=(0, 1)
 I[1]: (10, 8, 8, 2)/float32, min/max=[0.005, 1.000], mean/std=[0.498, 0.294], input_1
 No output/reference samples are provided
Creating c (debug) info json file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43553747800013843934305667415686\network_c_info.json

 Exec/report summary (validate)
 ----------------------------------------------------------------------------------------------------------------------------------------
 model file         :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h5
 type               :   keras
 c_name             :   network
 compression        :   none
 options            :   allocate-inputs, allocate-outputs
 optimization       :   balanced
 target/series      :   stm32h7
 workspace dir      :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xAI_workspace171943553747800013843934305667415686
 output dir         :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mx\network_output
 model_fmt          :   float
 model_name         :   CNN2D_ST_HandPosture_8classes_hand_posture_ST_VL53L5CX_handposture_dataset
 model_hash         :   0x1e108c42827f4c62598744246d259703
 params #           :   2,752 items (10.75 KiB)
 ----------------------------------------------------------------------------------------------------------------------------------------
 input 1/1          :   'input_1', f32(1x8x8x2), 512 Bytes, activations
 output 1/1         :   'dense_1', f32(1x8), 32 Bytes, activations
 macc               :   8,520
 weights (ro)       :   11,008 B (10.75 KiB) (1 segment)
 activations (rw)   :   1,024 B (1024 B) (1 segment) *
 ram (total)        :   1,024 B (1024 B) = 1,024 + 0 + 0
 ----------------------------------------------------------------------------------------------------------------------------------------
 (*) 'input'/'output' buffers can be used from the activations buffer
Running the Keras model...
Running the STM AI c-model (AI RUNNER)...(name=network, mode=TARGET)
INTERNAL ERROR: E801(HwIOError): Invalid firmware - COM49:115200
Validation en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