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模拟电位器原理

楼主:
1、如图:两个光耦模拟电位器的电路。

2、该电路使用两个光耦模拟电位器,PWM的脉宽通过上下两个光耦调节“电位器”的输出的电位。

这个电路通过RC滤波来控制电位器的输出电压,这个和简易的DAC非常相似。

我的问题是这个电路的功耗如何计算。是不是可以等效为电阻分压电路?

网友:
【我的问题是这个电路的功耗如何计算】

功耗在任何时刻都是两端电压与通过电流的乘积。对这两个光耦来说,一次功耗为发光管两端电压乘以通过发光管的电流。二次也是光电管两端电压乘以通过光电管的电流。显然两个光耦功耗不同,而且随PWM处脉冲占空比而变化。

网友:
这个电路需要注意:光耦开通延迟时间远小于关断延迟时间。所以两个光耦很可能产生“共同导通”,即U1光电管和U2光电管在PWM上升和下降沿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均导通。如果J1的1脚和3脚之间是个低内阻电源,那么在“共同导通”期间两个光耦功耗将很大。

网友:
如果这个电路要实现什么电位器之类的功能显然是不靠谱的。除了上楼说的共导问题,光耦的CTR是一个一致性差距非常大的参数,自己做做实验可以,批量一致性无法把控。比如PC817,从性能最差的型号50-600%CTR到性能最好的PC817Y,150-300%CTR,稳定性范围也才缩小了一些。这个导致双光耦充放电电流不一致,每一块板出来的电压都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