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我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实现pwm3.3v控制12v 可调吗

楼主:
大佬们帮我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OUT输出端接继电器吗?

网友B:
DCF_CH1处的PWM信号可以控制Q7的输出,但控制可能非常缓慢。

网友B:
2楼问你OUT端是否接继电器,他是从该输出端到电源端接有一个二极管而产生怀疑的。

如果Q7负载是继电器,那根本用不着什么PWM,R52左端给一个开关信号即可。

网友C:
在VIN和JDQ1_OUT之间接感性负载?PWM的开关频率不能太高,需要考虑到光耦的导通/关断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输出端接继电器吗?

不是直接接到电动推杆上  电动推杆用12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IN和JDQ1_OUT之间接感性负载?PWM的开关频率不能太高,需要考虑到光耦的导通/关断速度

嗷嗷 好的谢谢 我会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F_CH1处的PWM信号可以控制Q7的输出,但控制可能非常缓慢。

不用很快 因为推杆运动比较缓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问你OUT端是否接继电器,他是从该输出端到电源端接有一个二极管而产生怀疑的。 如果Q7负载是继电器, ...

继电器的话直接就高低电平就好了 哈哈哈 要控制12v 的电动推杆 就是淘宝上那种

网友A:
你要控制电动推杆,你为什么在楼主位不说呢?? 你的电路我看可以,但要注意PWM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控制电动推杆,你为什么在楼主位不说呢?? 你的电路我看可以,但要注意PWM频率。

谢谢大佬解答 主要是第一次发帖没有经验  pwm频率不能太高是吗 还是变化的不能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佬解答 主要是第一次发帖没有经验  pwm频率不能太高是吗 还是变化的不能太快?

PWM频率越高,调节效果越好,但是要考虑光耦和MOS的工作频率。。

网友:
说到电动推杆,五年前搞过一次,用来推一个平台上升,是印刷机的送纸上升平台 ,需要上升的高度是很小的,用电动打推杆做动力装置。我是用振动台的功放输出方波控制24V电源,这样电动推杆通一次电的时间就是可以控制在20微秒,可以控制很小的位移量了,

升降台最后没有做成,升降台中间是电动推杆,四个导向柱,台面升降不灵活,卡住了,

现在回想,选用的推力小了,

网友E:
电动推杆用毫秒的方波来控制输出,应该是可以得到很小的位移输出,要注意电动推杆在小位移时的负载能力,

网友:
驱动MOS管的标准配置: 推挽电路没有用了,这样管子的开关速度就很慢了。

网友E:
如果是用方波控制,推力小了,可以考虑将方波的电压从12V提高到24、36或48V,长时间运行是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用方波控制,推力小了,可以考虑将方波的电压从12V提高到24、36或48V,长时间运行是不行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推杆用毫秒的方波来控制输出,应该是可以得到很小的位移输出,要注意电动推杆在小位移时的负载能力,

好的 了解了大佬 感谢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楼问你OUT端是否接继电器,他是从该输出端到电源端接有一个二极管而产生怀疑的。 如果Q7负载是继电器, ...

前辈,你好,输出端JDQ1_OUT怎么会有输出电压呢?输出电压不是被D21"隔断“了吗?哪里来的电压传输到输出端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辈,你好,输出端JDQ1_OUT怎么会有输出电压呢?输出电压不是被D21"隔断“了吗?哪里来的电压传 ...

 二楼怀疑电路图没有画完全,怀疑JDQ1_OUT到VIN端接有一个继电器绕组。如果JDQ1_OUT与VIN之间接继电器绕组,那当然可以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