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聊天啦#你在设计过程中是怎么保证“电源完整性”的??

楼主:
44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1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过去我们更关注在“信号完整性”,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电源完整性”也一样重要!

那么,到底什么是电源完整性?

为什么它很重要呢?

关于保证电源的完整性上,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关于上面这三个问题,小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分享你在这方面的经验??

Qorvo家的首席系统工程师/高级管理培训师 Masashi Nogawa写了从射频信号完整性到电源完整性系列文章,对此给大家做了很精彩的介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进去看看。

管管让AI小助手也来答了答:

电源完整性(Power Integrity,简称PI)是确认电源来源及目的端的电压及电流是否符合需求。以下是对电源完整性的详细解释:

一、电源完整性的重要性

电源完整性在现今的电子产品中相当重要,尤其是在高速电路设计中。高速信号对电源稳定性要求极高,电源噪声和波动可能导致时序偏移、抖动和通信错误。在高速布线中,电源完整性问题可能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进而影响电路的整体性能。因此,确保电源完整性对于维护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二、保证电源完整性的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电源的完整性,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抑制电源噪声:电源噪声是电源完整性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抑制电源噪声,如使用低噪声的电源转换器、在电源路径中增加滤波器等。
  2. 优化电源路径:合理的电源路径设计可以减少电源噪声和波动的影响。在设计时,应尽量减少电源路径的长度和阻抗,以降低电源噪声的传播和反射。
  3. 合理设计电源电感和电容:电源电感和电容在电源完整性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可以稳定电源电压,减少噪声和波动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合理选择电感和电容的数值和类型。
  4. 关注芯片及封装层面的电源完整性:在芯片和封装层面,也需要关注电源完整性问题。例如,可以使用具有低噪声和低阻抗特性的封装技术,以减少电源噪声的传播和影响。
  5. 考虑系统层面的电源完整性:在系统层面,需要综合考虑各个组件之间的电源完整性问题。例如,可以通过合理的电源分配网络(PDN)设计来确保整个系统的电源稳定性。

三、电源完整性测试

在进行电源完整性测试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滤掉AC-DC电源转换中的波纹:设计人员需要保持最佳的电源质量,确保包含的任何一种开关纹波都不会被漏到下游,同时保持高效率。
  2. 考虑直流-直流电源转换:在这一阶段,设计人员要向最后级或负载点(POL)元件提供电源。其中最敏感的电源包括高速ADC模数转换器、FPGA内核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电源。
  3. 测量系统对结果的影响:了解正在使用的测量范围、测量方法和探头等,以及它们对测量的影响。例如,增加探头引线可能会降低测量系统的总带宽。
  4.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的相互影响: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会相互影响,因此了解相互之间如何影响,并进行测量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电源完整性是确保电子产品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保证电源的完整性,需要关注抑制电源噪声、优化电源路径、合理设计电源电感和电容等方面的问题,并在测试过程中注意相关影响因素。

另外,给小伙伴们送上了一波关于电源完整性的资料

电源完整性---于博士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 (Eric Bogatin)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

电源完整性设计指导

基于ansys的信号和电源完整性设计与分析

电源完整性与地弹噪声的高速PCB仿真

HyperLynx 9.0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分析等

芯片及系统的电源完整性建模与设计

高精度电源完整性测试

基于Cadence的电源完整性仿真步骤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这个行业没涉及过,不知道说些啥,不过可以扩展下话题范围。平时用直流开关电源挺多的,直流的电子产品多了,单独买可调稳压电源不经济。直接批量性买进直流开关电源。根据需求,12V,24V,36V的都买了,适合各种常规和非正常试验,非常方便。但站在用户端,最主要考虑到的还是其可靠性和耐久性。现在市面上山寨电源挺多的,搞不好就买到了“康帅傅”、“雷碧”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电源噪声是电源完整性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抑制电源噪声,如使用低噪声的电源转换器、在电源路径中增加滤波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业没涉及过,不知道说些啥,不过可以扩展下话题范围。平时用直流开关电源挺多的,直流的电子产品多了 ...

哈哈~~咱主打畅所欲言!

你都在哪些地方用上直流开关电源了呀~是不是整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来给咱分享分享呀~也可以聊聊你在使用过程中的经验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平时设计低速电路比较多,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这块考虑比较少,主要还是靠器件自身特性来保证有时候就是换一个噪声更小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设计低速电路比较多,对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这块考虑比较少,主要还是靠器件自身特性来保证有时候就 ...

低速要求比较不高,相对从精力和调试时间成本上来看,有时候直接换确实能省不少事儿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设计高速信号产品时,电源完整性(PI)和信号完整性(SI)是应该要跑一下仿真。不过大多的小公司估计也就是简单粗暴型:功能OK就行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分享的这波资料不错,我是来收资料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C:
电源噪声是电源完整性问题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抑制电源噪声,如使用低噪声的电源转换器、 ...

用个光耦隔离开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高速信号产品时,电源完整性(PI)和信号完整性(SI)是应该要跑一下仿真。不过大多的小公司估计也就是简单 ...

你一般用啥仿真软件?

网友:
@okhxyyo

 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仿真,用QSPICE能仿的吗?

网友:
主流还是用Hyperlynx做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仿真的 HyperLynx 9.0信号、电源完整性仿真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