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阶MFB低通滤波器增益异常低(+-5v供电,8KHz截止,理论增益0dB)问题(有原理...

楼主:
原来想做六阶,先焊接了两阶,结果出问题了。运放不供电时输出基本正常(0dB那张图),供电后-20dB通带增益。尝试将立创eda那张原理图中R2减小十倍,通带变为-16dB,且频带异常展宽(中心频率公式中无R2,但变了)。Ltspice左下角,立创eda中放大器A部分是我已经焊接有问题的部分,有无大佬看看啥问题

网友A:
【运放不供电时输出基本正常】

不供电时输出基本正常,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不供电时输出基本正常】 不供电时输出基本正常,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

我勒个去,你这么一说我倒反应过来了。今天我再去看看不供电的时候拆不拆运放有什么影响。你说的对,不供电根本就不应该有正常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不供电时输出基本正常】 不供电时输出基本正常,这件事本身就不正常。

您好,我用软件仿了一下,这里移除运放确实不怎么影响波特图啊,有运放更多是隔离及带负载能力吧?

网友:
是ic坏了,换一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