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电磁铁啸叫声如何解决

楼主:
如图单片机PWM输出驱动电磁铁,但是电磁铁在50%占空比时候有啸叫声,这个要如何解决好

网友:
【电磁铁在50%占空比时候有啸叫声】

你的PWM频率多少?

占空比不是50%就没有声音么?

网友A:
总体方案错误,不应该用PWM控制电磁铁,而是应该用可调电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体方案错误,不应该用PWM控制电磁铁,而是应该用可调电压控制。

确实,PWM控制有时候需要启动状态,实际上有时候到反应不过来

网友:
可能是频率太高了,可以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
串联一个高频滤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