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teus仿真?涉及到锁存器和数码管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解释,或者简单用ptoteus绘制一个仿真图吗?不能理解这个段锁存和位锁存是什么意思?如何用proteus仿真

/*-----------------------------------------------
  内容:8位数码管分别显示不同数字,这种扫描显示方式成为动态扫描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显示段码值01234567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DataPort=dofly_WeiMa[i];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dofly_DuanM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i++;
	   if(8==i)    //检测8位扫描完全结束?如扫描完成则从第一个开始再次扫描8位
	     i=0;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
涉及到锁存器和数码管有没有参考的

用的是什么锁存器和数码管呢

网友:
通过串行数据发送是锁存器输出状态固定,仿真主要是程序和器件能对应上

网友:
应该就是段使能和位使能吧,有电路图可以贴一下。

网友:
不用仿真了,大体上就是扫描显示,你程序看着像8分1扫描。

段的意思是用io口直接控制数码管亮灭,每个段由三极管或其它什么的单独控制叫位,一个时间只亮一个位,轮流点亮。扫描主要的目的是为节省io口,另外三极管电流够维持一个数码管全亮就行。

具体的电路还要看数码管的共阴还是共阳,三极管类型和开关方式。

另外有那种多个数码管集成封装的模块,6个数码管集成后是6+8个引脚

锁存的话可能硬件上用的51扩展外存结构,外部电路还有其它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