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KIT3连接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MPLABX V6.20,烧写出错。是KIT3坏了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PICKIT3对目标板供电能力弱,导致电源电压被拉低,从而不能正常烧写,解决办法:给目标板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ICKIT3对目标板供电能力弱,导致电源电压被拉低,从而不能正常烧写,解决办法:给目标板用外部电源 ...

网友B:
搞定了没?

看起来另外供电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没? 看起来另外供电试试看

没有,在宿舍呢

网友C:
还是检查一下电路板是不是有问题了,KIT3是可以在电路板不上电时烧录程序的,前提是KIT3供电下只用作程序烧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检查一下电路板是不是有问题了,KIT3是可以在电路板不上电时烧录程序的,前提是KIT3供电下只用作程序烧 ...

卖家说PIC16F877只能3.3V供电,我看手册是2-5.5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卖家说PIC16F877只能3.3V供电,我看手册是2-5.5V

只要在MAPLAB中选项配置为正确MCU型号,并且配置为烧录程序时KIT3供电就行,跟MCU供电电压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在MAPLAB中选项配置为正确MCU型号,并且配置为烧录程序时KIT3供电就行,跟MCU供电电压没关系

我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