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级智能控制MCU 匠芯创D133CBS】+LVGL加上温湿度传感器显示

楼主:
首先就是我们要把串口测试SHT20例程转换为自己读取,加到任务线程中,我这里就取巧了,直接用原来的东西。简单修改下。

首先给其初始化,做到快捷的初始化中,INIT_APP_EXPORT()也就是这个函数。

然后里面做一个线程任务。然后启动。

启动后就是打印读取数据。

效果如上。

然后改下我们的GUI工程,增加两个Label显示。

之后又两个方案了,一个是直接调用更新显示数据,一个是通过事件,两种都是可以的。

通过事件就是添加,让其自己生成代码,然后我们利用既可。

第一种方法是事件,第二种就是直接更新显示,都可以。

实际事件还复杂一点最终的功能都一致。

效果如下:

网友:
取巧了,直接用原来的东西,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打印读取周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