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爱好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生活的迷雾中播撒光引 |

网友:
本人做过技术开发工作多年,从焊电路板的小工程师逐渐做到项目经理、研发经理,现在做到总工程师,作为工程师有亲身的感受,作为 ...
在这里玩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像我这样的80年代生人。网络语言曰:80后。 这一拨人被打上了很多标签,用Google搜索的自动联想功 ...
估计说起以太网半双工,很多人快遗忘了,说了你不信,我们最近用起了以太网半双工,说到底为了节省成本,由于通讯机制简单, ...
如图所示,Vin输入7~12V; R3=9k ohm,R6=1K ohm; 电源芯片XL6008(芯龙),FB引脚电压VFB=1.25。(实测VFB=1.248V); 理论输 ...
最近在筹划写一系列关于数字IQ 调制的短文,以帮助初学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虽然IQ 调制技术已经非常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无线通 ...
偶然心血来潮,想要做一个声音可视化的系列专题。这个专题的难度有点高,涉及面也比较广泛,相关的FFT和FHT等算法也相当复杂,不 ...
几十年来,电子和技术行业一直依赖硅作为其生产中使用的主要半导体芯片。但最近,这种芯片一直很稀缺,因为它的需求比供应更重要 ...
国产是否可以完全替代进口芯片,稳定性如何?
4.1 共模抑制比 在应用电路中,差动放大器、仪表放大器、电流检测放大器会将两个输入端的信号差值进行放大。 4.2 共模抑制 ...
今天又是周末了,大家一般都去那里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