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测评】GPIO口测试

楼主:
翌创ET6001开发板为了节省引脚资源的占用,将4个LED的显示电路设计成选择性插接的使用方式,其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LED电路

为此,可以自由地设置GPIO口,来输出高低电平以供测试。

以GPIO2_3为例,可以将该引脚LED9来观察高低电平变化。

为增强使用的灵活性,可进行如下的定义:

#define GPIO_LED_PORT  GPIO2

#define GPIO_LED_PIN   GPIO_PIN_03

相应的主程序为:

  • int main(void)
  • {
  • EVB_LEDInit();
  • while (1)
  • {
  • GPIO_TogglePin(GPIO_LED_PORT, GPIO_LED_PIN); // 闪烁
  • __Delay(0x5FFFFF);
  • }
  • }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完成编译

其调试运行的状态如图3所示,在全速运行的情况下,可见到LED9在不停地闪烁,说明运行正确。

图3 调试运行

此外,在单独执行如下语句时可控制LED9的亮灭,其执行效果如图4和图5所示。

GPIO_WritePin(GPIO_LED_PORT, GPIO_LED_PIN, SET);      // 灭

GPIO_WritePin(GPIO_LED_PORT, GPIO_LED_PIN, RESET);    // 亮

图4  点亮LED

图5  熄灭LED

网友A: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mcu板子在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mcu板子在哪里搞的

是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