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通断用于MOS管还是继电器好

楼主:
电磁铁只做开和关2个动作,用MOS管控制合适,还是继电器控制合适,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电磁铁只做开和关2个动作,用MOS管控制合适,还是继电器控制合适】

MOS管和继电器都可以。

MOS管寿命长,继电器因触点的机械运动,寿命较短。但MOS管体积小,耗电少,继电器体积大,耗电稍多。

网友B:
看场合了吧

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之间是电气隔离的,可防止强电干扰弱电信号,
如果电磁铁功率较大,工作电流大于几A、高电压、高功率的地方继电器控制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只做开和关2个动作,用MOS管控制合适,还是继电器控制合适】 MOS管和继电器都可以。 MOS管寿 ...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场合了吧 继电器的线圈和触点之间是电气隔离的,可防止强电干扰弱电信号, 如果电磁铁功率较大,工作 ...

工作电流电磁铁吸合瞬间4A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作电流电磁铁吸合瞬间4A电流

只是吸合与断开的话,用MOSFET就行了,续流二极管选择快恢复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吸合与断开的话,用MOSFET就行了,续流二极管选择快恢复类型

haode ,好的,谢谢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