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这个拓扑结构,如何实现Q1一直导通,UCC27211ADRMR这个驱动输入端不是要PWM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问题。

4开关的这个拓扑结构中当在BOOST这种状态时需要将Q1一直导通,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开关的这个拓扑结构中当在BOOST这种状态时需要将Q1一直导通,这是如何实现的

【4开关的这个拓扑结构中当在BOOST这种状态时需要将Q1一直导通,这是如何实现的】

这种结构,不必Q1一直导通吧?只要Q1占空比足够大(接近于1),右边Q3Q4就可以实现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