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好多出现黑点或黑斑,请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生产厂家的问题,还是我们组装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吾妻思萌   参与回复

液晶屏好多出现黑点或黑斑,请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液晶屏生产厂家的问题,还是我们(我方是液晶屏的使用方,用于水表)车间组装的问题,车间有一步浸腊工艺,温度80度左右,浸腊时间3秒以内。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网友A:
blemish。拆一个 把上玻璃盖板拿下来 一看就知道了。或者你点亮下看看

可能在玻璃盖板的沾污

可能是偏光片的脏东西或者滤光片上的。

不规则黑黑的就是脏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emish。拆一个 把上玻璃盖板拿下来 一看就知道了。或者你点亮下看看 可能在玻璃盖板的沾污 可能是 ...

这是从PCB板上拆下来的,有黑点的肯定是已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从PCB板上拆下来的,有黑点的肯定是已经坏了。

不一定 液晶看坏在哪

网友:
我知道了  这就是表面沾污 你用酒精 乙酸乙酯 有机溶剂啥的擦吧

你自己看 这个重影是表面偏光片上粘的脏。

网友A:
液晶哪有那么容易坏啊

皮实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哪有那么容易坏啊  皮实得很

谢谢。不是。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是一块廉价的数字万用表。出现黑斑后,以为是天气太冷所致,于是放到暖气片上烘了烘,果然恢复了。但是,几天之后依然如故,而且黑斑越来越大。

网友:
LCD上的黑斑除污物附着外,屏结构受外力或温变的影响出现层间缝隙,后随着潮气侵入也会出现。二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在表面且位置、大小多变,而后者在内部且往往从边沿开始出现,后期可能会大面积增加,仔细观察即可辨别。

网友:
至于说是谁的问题,这个要看LCD本身的耐温、抗机械形变的参数。如果生产、使用条件在器件参数范围内出现问题就是LCD的质量问题,超出参数范围则是生产、使用的问题。如果生产工艺固定,那么应该选择能耐受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