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05 ADC测试

楼主:
ADC测试仅仅是按照例程来做修改的,做了简单的测试,按照例程的来,首先我们看看原理图。

可调电阻的是做了分离设计的,并没有连接到ADC的引脚,所以需要用跳线连接到引脚上

我们的硬件端的是连接到ADC0的,
然后看看我们的代码

#include "DRV_ADC.h"
#include "DRV_UART.h"
 void ADC_SingleSample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stInit;
    /* 复位ADC0,并开启该外设的时钟 */
    ADC_DeInit(ADC0);
    /* 校准ADC0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0);
    /* 初始化ADC */
    ADC_StructInit(&stInit);
    stInit.virtualChannelMask = ADC_VIRTUAL_CHANNEL0;
    stInit.workMode           = ADC_WORK_MODE_SINGLE;
    stInit.trigMode           = ADC_TRIGGER_MODE_CONTINUOUS;
    stInit.trigger            = ADC0_TRIGGER_SRPWM_ROW0_COL0;
    ADC_Init(ADC0, &stInit);
    /* 将模拟通道0映射到虚拟通道0 */
    ADC_ACRemapSingle(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ADC_ANALOG_CHANNEL0);
    /* 使能ADC */
    ADC_CoreEnable(ADC0);
    /* 使能虚拟通道 */
    ADC_VCEnable(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void SRPWM_Config(void)
{
    SRPWM_TBInitTypeDef stTBInit;

    /* 复位SRPWM0,并开启SRPWM0的时钟 */
    CRG_PeriphReset(CRG_SRST_SRPWM0);
    /* 初始化 */
    SRPWM_TBStructInit(&stTBInit);
    stTBInit.period    = 0xFFFF;
    stTBInit.countMode = SRPWM_COUNTMODE_UP;
    SRPWM_TBInit(SRPWM0, &stTBInit);
    /* 使能SRPWM0的ADC同步信号0事件输出:周期事件 */
    SRPWM_OEPAdcSyncEnable(SRPWM0, SRPWM_OUTEVT_SYNC_PRD_EVT, SRPWM_SYNC0);
    /* 选择给ADC的触发信号 */
    SRPWMCOM_SelectADCTrigger(SRPWMCOM_ADCTriggerRow0, SRPWMCOM_ADCTriggerCol0, SRPWMCOM_ADC_SRPWM0_TRIGGER0);
    /* 使能高精度旁路 */
    SRPWM_HRPWMBypassEnable(SRPWM0);
    /* 使能PWM模块 */
    SRPWMCOM_Enable(SRPWM_CHANNEL_0);
}

void Test_ADC_Init(void)
{
		ADC_SingleSample_Config();
		SRPWM_Config();
}

void ADC_Test(void)
{
        unsigned int ret=0;
        /* 等待采样完成 */
        while (ADC_GetVCResultStatus(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SET);
        /* 获取采样数据 */
        ret = ADC_S16D2toUint(ADC_GetVCResult(ADC0, ADC_VIRTUAL_CHANNEL0));
        /* 打印采样结果 */
        printf("adc sample code: %d \r\n", ret);

}

主函数的代码就只是调用,这里就不写了

我们来看看结果吧

串口端在不停的刷新采样的数值,

转动电阻,可以看到采样数值的变化。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网友:
串口端在不停的刷新采样的数值结果还是可以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