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的ACDC开关电源都会因为这个隐蔽BUG导致自身或者后级电路过早失效

楼主:
在其他网站看到的一篇文章分享

极其简单的一条安规标准——要求插头脱离电源后1秒内,X电容上的残余电压降到额定工作电压的37%以内。
这本是一条保护操作人员人身安全的规定。
谁曾想,这个放电时间对于50/60赫兹的交流电源极其不合理,当从正半周进入负半周,电容上的极性电荷基本上只释放了很有限的一部分,——对于10毫秒的半周期时间来说,1秒,是100倍时长。这些极性电荷在负半周等效为一个大电容,必然从电源汲取大电流充电,这样的充电效应,在插头插拔瞬间,或者电源开关瞬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电火花干扰时很凶险。

说的这个是真的吗?我在其他网页上看到的一个分享,不是很懂。

有了解的大侠来给分析分析这个说法对不对?

网友A:
【说的这个是真的吗?我在其他网页上看到的一个分享】

彻底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这个是真的吗?我在其他网页上看到的一个分享】 彻底胡说。

maychang老师来给大家讲讲?真相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来给大家讲讲?真相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该文说“这些极性电荷在负半周等效为一个大电容,必然从电源汲取大电流充电,这样的充电效应,在插头插拔瞬间,或者电源开关瞬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电火花干扰时很凶险”。但前面说的是“要求插头脱离电源后1秒内,X电容上的残余电压降到额定工作电压的37%以内”。一个是脱离电源后的放电,一个是上电时的充电,本来就是两种情况。显然不能用上电时电容的充电来说明对放电要求的安规是个99.9%的开关电源都会失效的大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来给大家讲讲?真相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首帖图中电容C1和C1电容量一般0.01uF(图中未标注,但CY1和CY2标注为104,即0.01uF),容量并不很大。上电时确实有个冲击电流,但0.01uF的电容能造成多大的冲击电流?没多大。对电源开关也并没有什么损害。

如果99.9%的开关电源都会因为这个隐蔽的BUG导致自身或者后级电路过早失效,生产厂家还不修改设计,可能吗?安规中未加限制,可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来给大家讲讲?真相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安规中关于电容上电压在下电后多长时间下降到多少,主要取决于图中电阻R3。该电阻的设置,就是为满足安规的这条要求。

但电阻R3除正常工作时稍微耗些电能之外,对“自身或者后级电路”毫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规中关于电容上电压在下电后多长时间下降到多少,主要取决于图中电阻R3。该电阻的设置,就是为满足安规 ...

原来如此,谢谢maychang老师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