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压和电流数字补偿器

楼主:
邀请:@maychang   @return   参与回复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PFC的数字实现,阅读了一些文档之后对其中的电压环和电流环的数字补偿不是很理解,处在一种似懂非懂的状态,我从TI和Microchip官方网站求助之后也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回复,要么是找不到文档或应用笔记的原作者,要么就是没有回复。

下面的链接是Microchip官网的一篇关于PFC数字实现的应用笔记:PFC数字实现

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从第13页介绍电流误差补偿器和电压误差补偿器开始就不明白,都是用的PI补偿,但是不明白为什么Kpi和Kpv会变成如下图所示,是不是要先理解PFC的升压传递函数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如下的公式?

麻烦精通数字电源的大佬详细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希望闭环系统具有一定的带宽和相位裕度,

就需要根据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和期望的闭环性能指标来计算Kpi和Kpv。

网友:
考虑 PFC 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可通过对小信号模型进行分析,包括对电感电流的动态变化和输出电压的动态变化建模,可得到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

以频率响应法为例,通过分析系统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在期望的截止频率处设置合适的增益(由Kpi和Kpv决定),使得系统能够稳定且快速地响应输入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