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连接后电视只有画面没声音?三步解决!

楼主: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当你使用HDMI线将电脑连接到电视时,可能会遇到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问题。别担心,我将带你一步步解絶这个问题!
检查驱动程序
先确保你的电脑已经安装了蕞新的HDMI驱动程序。你可以去电脑制造商或显卡制造商的网站下载并更新你的驱动程序。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如果驱动程序过期或者损坏,就无法正常传输音频信号。
设置默认音频输出设备
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找到“声音”或者“音频设置”。在这里你会看到不同的音频输出选项。你需要选择与HDMI相关的音频输出设备作为默认设备。通常情况下,这个设备会被标记为“Realtek Digital Output”或其他类似的名字。选择这个设备,然后点“设为默认”。
检查电视设置
有时候,问题可能不在电脑端,而是在电视的设置上。确保你的电视已经选择了正确的输入源,并且音量不是静音状态。如果电视有音频输出设置选项的话,也请确认一下。
按照这三个步骤完成后,你的电视应该就能同时显示画面并播放声音了!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检查一下HDMI线是否有问题,或者尝试更换一条新的HDMI线试试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