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请问图中的CAT1模组所用的天线为什么是个矩形的?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这个CAT1模组用的天线,为什么是一个矩形的,如下图所示,请问 下图中 红色箭头标的1 、 2 、 3  这3部分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可以设计成圆形的

矩形应该是批量的标准化设计,矩形天线可以与其他功能模块,如传感器、处理器等结合使用,实现多功能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计成圆形的 矩形应该是批量的标准化设计,矩形天线可以与其他功能模块,如传感器、处理器等结合 ...

非常感谢。   请问 图中 红色箭头标的1 、 2 、 3  这3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外面的一圈是辐射区,即负责能量转换的部分,中间的是为了参数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面的一圈是辐射区,即负责能量转换的部分,中间的是为了参数匹配。

谢谢。这是缝隙天线吗?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是缝隙天线吗?请问?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