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L431扩流电路接上负载之后,输出电压被拉低

楼主:
如下图ATL431扩流电路+过流保护电路,实际物料,U1用的ATL431,Q2用的SI2302S。
现象:1. 当RS不接时,VO的电压为11.998V;
           2. 当RS为15K电阻时,VO为11.983V;
           3. 当RS为5K电阻时,VO为11.952V.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接这么轻的负载,还会拉低VO处的电压,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ATL431规格书见附件。

网友A:
【为什么接这么轻的负载,还会拉低VO处的电压】

你测量VO处的电压,是测量RS两端的电压,还是测量VO处对地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接这么轻的负载,还会拉低VO处的电压】 你测量VO处的电压,是测量RS两端的电压,还是测量VO处对 ...

你好,是测量VO对地的电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测量VO对地的电压,谢谢!

测VO处对地的电压是对的。但这个电压变化,如首帖所说,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我会问测量的是RS两端电压还是测量VO处对地电压?因为根据你的测量值可以得出电压变化为0.046V(11.998-11.952),再根据电阻变化可以得知电流变化为0.0024A(12/5000)据此得出该电源有19欧内阻,和图中20欧很接近。故怀疑测量的是RS两端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VO处对地的电压是对的。但这个电压变化,如首帖所说,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我会问测量的是RS两端电压 ...

前辈,你好,我后面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断开左边的的过流保护电路,然后直接接一个负载电阻RS到地,测得的结果显示,重做前面的实验,发现VO拉低的值很小(比首贴中描述的小很多)。这是因为比例电阻R4,R5,R6的值取得太大了的原因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我后面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断开左边的的过流保护电路,然后直接接一个负载电阻RS到地,测得 ...

U1与Q1构成的稳压电路,本来应该是相当稳定的,内阻应该很小。出现接负载后输出电压降低现象,确实很奇怪。

去掉左边过流保护电路后,有载时输出电压不再降低,显然是左边过流保护电路有问题,不大可能是R4,R5,R6数值不对。

左边电路,有一种可能:C1漏电。C1漏电将使Q4导通,将输出电压拉低。

其它情况,暂时没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