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弦周期信号傅里叶分解疑问

楼主:
非正弦周期信号傅里叶分解,有一个疑问:就是红框内从上面一个表达式怎么得到下一个表达式,这个属于定积分的换元法吗,如果不是换元法,只是凑微分,那积分上下限是不用变的?

网友A:
这两条计算傅里叶展开系数的运算式,积分上下限来回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条计算傅里叶展开系数的运算式,积分上下限来回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的,这是邱关源《电路》第5版里面的,我就是没搞清楚他们的积分上下限是怎么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是邱关源《电路》第5版里面的,我就是没搞清楚他们的积分上下限是怎么变的

此二式积分上下限变化倒是没有关系,积分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积分上下限来回变,实在没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二式积分上下限变化倒是没有关系,积分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积分上下限来回变,实在没必要。

是不是下面这个表达式积分变量变成了wt了,所以它的积分上下限就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下面这个表达式积分变量变成了wt了,所以它的积分上下限就变了?

【是不是下面这个表达式积分变量变成了wt了,所以它的积分上下限就变了?】

从t变成wt,积分上下限是从周期T变成角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面这个表达式积分变量变成了wt了,所以它的积分上下限就变了?】 从t变成wt,积分上下限是 ...

这个理解不了,是用了换元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解不了,是用了换元法吗?

因为我看到高数书上说,换元必换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面这个表达式积分变量变成了wt了,所以它的积分上下限就变了?】 从t变成wt,积分上下限是 ...

版主,我想了一下,推导如下,你看下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想了一下,推导如下,你看下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我想了一下,推导如下,你看下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一下,推导如下,你看下这样理解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完全正确。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