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仿真为什么结果是没导通的?

楼主:
在罗姆下载了一个IGBT的模型,放在LTspice进行仿真,但是结果却是没有导通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下图是IGBT集电极电压波形。

网友A:
【下图是IGBT集电极电压波形】

把IGBT门极和集电极电压波形同时贴出来,看得比较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IGBT集电极电压波形】 把IGBT门极和集电极电压波形同时贴出来,看得比较清楚。

绿色是门极,蓝色是集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是门极,蓝色是集电极

从这两条曲线看,IGBT确实没有导通。原因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那最有可能就是模型的问题,我在罗姆官网下载的模型,如下,不知道这个模型对不对只有几K

rgs80ts65dhr.asy (944 Bytes, 下载次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