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姿态传感器INT、MOSI、MISO、SCK、NCS这五个脚的作用是?波形对不对

楼主:
MPU姿态传感器INT、MOSI、MISO、SCK、NCS这五个脚的作用是?波形对不对

网友A:
怎么看相似是带货买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相似是带货买示波器的

。。。无语了 哎

网友B:
SPI通信接口,具体还是得看集训期说明,应该可以配置一些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通信接口,具体还是得看集训期说明,应该可以配置一些中断

这是SPI总线,INT中断口,MOSI数据口(主发从收),MiSO数据口(从发主收),SCK时钟,NCS硬件使能端(可以不用,用软件+IO口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