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测评】以KEY控制LED

楼主:
为了一种GPIO口的输入功能,特为它配置了一个触摸式按键以控制LED的亮灭。

其中,将GPIO2_4与开发板上的LED9相连;将GPIO2_3与触摸式按键的输出引脚相连。

为对按键连接引脚的配置,相应的函数为:

static void KEY_Init(void)
{
    IOC_Init_TypeDef init;
    IOC_ConfigStructInit(&init);
    init.mode = IOC_AF_MODE_3;
    init.dir = GPIO_DIR_IN_OUT;
    init.pull = IOC_PULL_UP;
    IOC_Config(IOC_PIN_GPIO_PLL_REF, &init);
    GPIO_PortOutputDisable(GPIO2, GPIO_PIN_03);
}

以按键控制LED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EVB_LEDInit();
	KEY_Init();
    while (1)
    {
			  if(GPIO_ReadPin(GPIO2, GPIO_PIN_03)==RESET)
			  {
                    GPIO_WritePin(GPIO_LED_PORT, GPIO_LED_PIN, RESET);
			  }
			  else
			  {
				    GPIO_WritePin(GPIO_LED_PORT, GPIO_LED_PIN, SET);
			  }
			  __Delay(0x5FF);
    }
}

经程序的编译与运行,其控制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说明程序设计符合预期目标。

图1 点亮状态

图2 熄灭状态

网友A:
以KEY控制LED是评估板控制的基本项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KEY控制LED是评估板控制的基本项之一,,,

没错,这样GPIO的输入、输出就都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