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贴片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看焊接视频教程,先固定,在一边堆锡,烙铁沾松香,刮锡,很容易就焊好了。

我自己焊怎么就不灵呢?刮不掉。是不是要用烙铁头是刀头的那种,尖的不好刮。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就像看做菜视频,一看就会,一做就费,是一个道理,多失败几次就会了

网友:
有引脚芯片(如SOP)可以先固定两个对角,然后用焊丝给所有引脚搪锡,再涂助焊剂,最后用电烙铁刮走多余焊锡,烙铁头最好用刀头;无引脚芯片(如QFN)要先给焊盘搪锡,然后涂助焊剂,放好芯片后用热风枪均匀加热,芯片本体PAD和PCB焊盘在熔融焊锡的黏合作用下会自动对位。

贴片芯片的焊接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网友:
你焊的太少,才几回怎么能熟练呢。。

网友:
尖的确实不好刮,这个主要还是看用的是什么封装的,还是先用的的来,焊接的多就有感觉了

网友:
多拿报废的芯片练练手,拆了焊,焊了拆,熟练而已

网友:
1.用品质好的锡丝(有铅的锡丝温度低)  2.温度要合适 360°-380°  3. 烙铁头要保持干净不要氧化   4.要多加练习后才能掌握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