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母线电容的选型容量以及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关系?

楼主:
一般地380V电压等级的变频器按照输出额定电流选择母线支撑电容,每安培40-50uF电容,这是常规办法,实在额定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流条件下的电容容值大小;

如果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限制在300V,仍然要输出额定电流,此时电容的容量选取应该是怎么样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容容量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关系?

网友:
不会计算,又不太懂的这种情况,可以参考变频器制造商提供的推荐值

网友:
三相桥式整流纹波基波频率为300Hz,为保证稳定工作,滤波电容器C与直流等效负载R的乘积,必须为纹波基波周期时间的6倍以上,一般取6~8倍。即

R*C = (6~8)/300 s = (20~27)*1000 us

所以C = (20~27)*1000/R= (20~27)*1000*I/U uF。

对于三相380V供电,U为500V,此时C = (40~54)*I 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