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6001】软件IO翻转速度

楼主:
在flash中执行

#if defined(CLK_200M_D)

    SystemFlash_TrimLoad(FLASH_FRQ_50M_LVL);

GPIO模块,是挂在AHB总线上的

AHB总线时钟配置

测试程序如下:

逻辑分析仪看到的

分析:

原则上,IO速度应该远大于3MHz,应该还有某些性能没打开。

网友:
IO速度应该远大于3MHz,应该还有某些性能没打开。

没有打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
翌创ET6001IO翻转速度是不是设置最大最快也是50M啊

网友:
在TCM内存里运行试试吧

网友:
flash中执行,应该是没有开启cache, 你可以开启再试试

    SCB_EnableICache();
    SCB_EnableD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