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动手学深度学习(PyTorch版)》- 权重衰减(weight decay)

楼主:
weight-decay,用于解决过拟合问题,其中用到范数,将权重进行欧几里得范数,得到惩罚函数为 Sum(w^2) / 2,要保证权重向量比较小, 最常用方法是将其范数作为惩罚项加到最小化损失的问题中,将原来的训练目标最小化训练标签上的预测损失, 调整为最小化预测损失和惩罚项之和。现在,如果权重向量增长的太大, 优化算法会更集中于最小化权重范数

损失函数

预测损失和惩罚项之和

import torch
import torchvision
from torch.utils import data
from torchvision import transforms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from torch import nn

def get_dataloader_workers():
    return 6

class Accumulator:
    def __init__(self, n) -> None:
        self.data = [0.0]*n

    def add(self, *args):
        # args is a tupe
        self.data = [a + float(b) for a, b in zip(self.data, args)]

    def reset(self):
        self.data = [0.0] * len(self.data)

    def __getitem__(self, idx):
        return self.data[idx]

def set_axes(axes, xlabel, ylabel, xlim, ylim, xscale, yscale, legend):
    axes.set_xlabel(xlabel)
    axes.set_ylabel(ylabel)
    axes.set_xscale(xscale)
    axes.set_yscale(yscale)
    axes.set_xlim(xlim)
    axes.set_ylim(ylim)
    if legend:
        axes.legend(legend)
        axes.grid()

class Animator:
    def __init__(self, xlabel=None, ylabel=None, legend=None, xlim=None, ylim=None,
    xscale='linear', yscale='linear',fmts=('-','m--','g-.','r:'), nrows=1, ncols=1, figsize=(3.5, 2.5)):
        if legend is None:
            legend = []
        self.fig, self.axes = plt.subplots(nrows, ncols, figsize=figsize)
        if nrows * ncols == 1:
            self.axes = [self.axes, ]
        self.config_axes = lambda: set_axes(self.axes[0], xlabel, ylabel, xlim, ylim, xscale, yscale, legend)
        self.X, self.Y, self.fmts = None, None, fmts

    def add(self, x, y):
        if not hasattr(y, "__len__"):
            y=[y]
        n = len(y)
        if not hasattr(x, "__len__"):
            x = [x] * n
        if not self.X:
            self.X = [[] for _ in range(n)]
        if not self.Y:
            self.Y = [[] for _ in range(n)]
        for i, (a,b) in enumerate(zip(x, y)):
            if a is not None and b is not None:
                self.X[i].append(a)
                self.Y[i].append(b)
        self.axes[0].cla()
        for x, y, fmt in zip(self.X, self.Y, self.fmts):
            self.axes[0].plot(x, y, fmt)
        self.config_axes()

def evaluate_loss(net, data_iter, loss):
    metric = Accumulator(2)
    for X, y in data_iter:
        out = net(X)
        y = y.reshape(out.shape)
        l = loss(out, y)
        metric.add(l.sum(), l.numel())
    return metric[0] / metric[1]

def load_array(data_arrays, batch_size, is_train=True):
    dataset = data.TensorDataset(*data_arrays)
    return data.DataLoader(dataset, batch_size, shuffle=is_train, num_workers=get_dataloader_workers())

def synthetic_data(w, b, num_examples):
    X = torch.normal(0, 1, (num_examples, len(w)))
    y = torch.matmul(X, w) + b
    y += torch.normal(0, 0.01, y.shape)
    return X, y.reshape((-1, 1))

n_train, n_test, num_inputs, batch_size = 20, 100, 200, 5
true_w, true_b = torch.ones((num_inputs, 1)) * 0.01, 0.05
train_data = synthetic_data(true_w, true_b, n_train)
train_iter = load_array(train_data, batch_size)
test_data = synthetic_data(true_w, true_b, n_test)
test_iter = load_array(test_data, batch_size, is_train=False)

def train_concise(wd):
    net = nn.Sequential(nn.Linear(num_inputs, 1))
    for param in net.parameters():
        param.data.normal_()
    loss = nn.MSELoss(reduction='none')
    num_epochs, lr = 100, 0.003
    trainer = torch.optim.SGD([
        {"params":net[0].weight,'weight_decay': wd},
        {"params":net[0].bias}], lr=lr)
    animator = Animator(xlabel='epochs', ylabel='loss', yscale='log',
                            xlim=[5, num_epochs], legend=['train', 'test'])
    for epoch in range(num_epochs):
        for X, y in train_iter:
            trainer.zero_grad()
            l = loss(net(X), y)
            l.mean().backward()
            trainer.step()
        if (epoch + 1) % 5 == 0:
            animator.add(epoch + 1,
                         (evaluate_loss(net, train_iter, loss),
                          evaluate_loss(net, test_iter, loss)))
    print('weight', net[0].weight.norm().item())

train_concise(0)
plt.show()

可以看到,当不启用权重衰减时,测试loss基本不下降,也就是过拟合的现象

train_concise(5)

启用权重衰减,控制量为5时,可以看到实际的测试loss也是逐渐减小的

继续增强权重衰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