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方向性图,请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1、这个图,请详细的给解读一下

2、从左侧的18.3到右侧的18.3, 这一条水平线是什么意思

3、为什么从外到里分贝数 从18.3变到0.3 ,又变到了-5.7 ,不应该是最中心的地方的分贝值最大吗

网友:
【2、从左侧的18.3到右侧的18.3, 这一条水平线是什么意思】

这条水平线,是极坐标中正负90°位置。该图把矢量的大小标注在这条线上。

网友:
【3、为什么从外到里分贝数 从18.3变到0.3 ,又变到了-5.7 ,不应该是最中心的地方的分贝值最大吗】

极坐标圆心处为零(对数表示则是负无穷),距离圆心越远,数值(矢量的模)越大。

该图中各曲线表示该天线各个方位上电磁波场强,在0°处达到18.3分贝,30°处只有0分贝,90°处几乎为负20分贝还要弱。

网友A:
【不应该是最中心的地方的分贝值最大吗】

各同心环,并不表示接收机到发射天线的距离,而是表示电磁波的场强。该方向图,表示不同方位(角度)的场强,即场强随角度的变化,而不是场强随距离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最中心的地方的分贝值最大吗】 各同心环,并不表示接收机到发射天线的距离,而是表示电磁波的 ...

谢谢。这个图也有归一化吗,有的话,它是将什么归一化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图也有归一化吗,有的话,它是将什么归一化了呢

【这个图也有归一化吗】

这个我不大清楚,只是感觉有。归一化的可能是天线的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