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后为什么波形一大一小

楼主:
输入0.05mV的交流电压,经过放大后变成0.5V,为什么精密整流后波形是一大一小的,如果交流电慢慢增大就不会了,为什么呢???

网友A:
【精密整流后为什么波形一大一小】

问题出在R21上。

自己分析一下,有了R21,为何波形半个周期大,半个周期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密整流后为什么波形一大一小】 问题出在R21上。 自己分析一下,有了R21,为何波形半个周期大,半 ...

调小了点,虽然接近了,但是还是有误差,波形也有点变了,变成一宽一窄的,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如果交流电慢慢增大就不会了,为什么呢???】

这个,如果描述正确,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交流电慢慢增大就不会了,为什么呢???】 这个,如果描述正确,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 我在R16前加了一个1uf的电容就可以了 ,这样的设计是合理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小了点,虽然接近了,但是还是有误差,波形也有点变了,变成一宽一窄的,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这个精密整流电路好像有些不大对。且让我想想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在R16前加了一个1uf的电容就可以了 ,这样的设计是合理的吗

【我在R16前加了一个1uf的电容就可以了】

R16左边串入一个电容?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办呢】 这个精密整流电路好像有些不大对。且让我想想再说。

好滴好滴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R16前加了一个1uf的电容就可以了】 R16左边串入一个电容?为什么?

刚刚又调整了一下电阻值R18,20,21都改成20欧,然后运放改成OP07AH,这样比较合理了,是运放的问题,但是波形还是有一些误差,分别是0.51V和0.94V,要怎么让波形精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刚又调整了一下电阻值R18,20,21都改成20欧,然后运放改成OP07AH,这样比较合理了,是运放的问题,但是波 ...

【刚刚又调整了一下电阻值R18,20,21都改成20欧,然后运放改成OP07AH,这样比较合理了】

20欧?那是胡乱改,不是“比较合理”。

OP07?你查查这个型号能否在正负5V供电下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又调整了一下电阻值R18,20,21都改成20欧,然后运放改成OP07AH,这样比较合理了】 20欧?那是胡 ...

那个芯片搜了是可以的,整流那块就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