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D104CC SOP16低电流4通道触摸/低电流4按键触控/电容式触摸IC(芯片)FAE支持

楼主:
产品型号:VKD104CC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SOP16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概 述
VKD104CC具有4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4路输出功能,可通过IO脚选择输出电平,输出模式,输出脚结构,单键/多键和最长输出时间。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触摸按键+IO输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ZXY2607
特点
• 工作电压 2.4-5.5V
• 待机电流2.5uA/3V,5.5uA/5V
•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60mS ,待机模式160mS
• 通过AHLB脚选择输出电平:高电平有效或者低电平有效
• 通过TOG脚选择输出模式:直接输出或者锁存输出
• 通过LPMB脚选择工作模式:正常模式或者待机模式
• 通过MOT0脚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无穷大或者16S
• 通过OD脚选择开漏输出:开漏输出或者CMOS输出
• 通过SM脚选择输出:多键有效或者单键有效
•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 上电0.5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 上电后8S内自校准周期为1S,上电后8S内有触摸或8s后仍未触摸自校准周期切换为4S
• 封装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 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3H/VKD104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 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CB/S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3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永嘉微电/VINKA--FAE技术支持,LCD驱动IC;LED驱动IC;触摸IC;LDO稳压IC;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
VKD104CC_V1.1-CN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