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切换量程

楼主:
想要做一个 自动切换量程的电路,现在想简单测试一下输入直流0.5V时,选择通道1,输出会不会也显示0.5V,但是波形却变成1.5V,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有可能

网友B:
首帖电路使用74HC4051芯片作为开关控制运放的增益来实现量程自动切换。但图中并没有标注输入信号源内阻,运放也没有完整的直流反馈电路。此电路恐怕设计就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有可能

可以告诉我大概是哪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帖电路使用74HC4051芯片作为开关控制运放的增益来实现量程自动切换。但图中并没有标注输入信号源内阻,运 ...

请问为什么要标注输入信号源的内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标注输入信号源的内阻呢

你要的是“自动切换量程”,按照首帖图中有个运放来看,就应该是改变运放的放大倍数来改变量程。图中运放是反相放大器,从运放输出端到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入了模拟开关芯片74HC401。如果模拟开关处于“关”态,那么运放的放大倍数非常非常大(至少十万倍),并不能控制量程的改变。如果模拟开关处于“通”态,那么模拟开关等效于一个数百欧电阻,与信号源内阻构成有限增益的反相放大器。

网友:
用电源监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