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 迷之RTC

楼主:
## 前题回顾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开箱!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硬件文档捉虫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基本性能测试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 PCIe还要驱动吗

## RTC

米尔载板的RTC用的LK8563方案(不知道算不算国产化的)

可以通过`hwclock`命令试用RTC功能

读出来默认是2017年

设置  RTC时间:

1. 通过`date`命令设置本地时间

2. 把本地时间“写入” RTC芯片

一般做到这里就可以了,保险起见,可以再读一下

可以看到RTC里的日期就是我们改过的

断电重启一下,验证RTC的掉电保持功能

看起来并没有保存下来。

可能的点有:

1. 时间没有写入RTC芯片

(这样的话应该会积累之前的上电时间,而不是从默认时间开始)

2. 读取的不是RTC芯片时间,而是别的

3. 上电时RTC被初始化了(这也不太可能)

## 视频

网友:
时间没有写入RTC芯片,这个有可能

网友:
可能存入芯片自己的RTC?

dmesg | grep rtc 看看

网友A:
有没可能是RTC的电池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RTC的电池没电?

断电后量过的有3v,所以排除了

网友A:
【3. 上电时RTC被初始化了(这也不太可能)】这个原因为什么不太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 上电时RTC被初始化了(这也不太可能)】这个原因为什么不太可能?

我的想法是从软件角度,没道理会特意在开机时初始化rtc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从软件角度,没道理会特意在开机时初始化rtc芯片

有可能是代码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代码的问题呢?

不排除这种情况。同时也考虑到是成熟的商品,并非开发中的半成品,所以说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排除这种情况。同时也考虑到是成熟的商品,并非开发中的半成品,所以说可能性不大

建议是看一下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是看一下源码。

问了米尔,说是我使用方法有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98154-1-1.html

网友:
正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