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芯微RV1126 读取usb摄像头

楼主:
求助:在使用rv1126读取usb摄像头时,使用opencv或者直接从应用层拉取摄像头画面,然后展示在qt界面上,呈现出的视频画面是不完整的,或者拉图之后直接保存在本地,并使用展示工具展示图像也是这样的画面,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呢?

网友A:
设置摄像头的分辨率小点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摄像头的分辨率小点试验一下。。

已经设置了摄像头支持的最小分辨率了,640*480

网友:
你读到的画面下面的绿色部分是不是采集到正确的图像????是否被拉伸????

你的摄像头确定是好的 ??? 你的摄像头驱动是否正确?? 你是否换一个型号的USB摄像头进行试验??

网友:
安装cheese软件了没???

cheese软件是ubuntu系统下的一款摄像头应用软件,cheese软件可以激活Ubuntu系统自带的支持UVC协议的摄像头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