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流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案子,输出电压30V10A   ,用四个三极管并联,理论上每个管应该出2.5A的电流,但4个管完全不均流,最大的管有4A   ,有的不到2A的电流,怀疑过走线远近不一样,但是用铜线飞,还是一样,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每个管子发射极均串联了0.1欧电阻,按说不应该差这么多。

建议每个管子基极串联1欧电阻。

另外,这四个管子的直流电流放大倍数是否测试过?要求各管电流放大倍数尽量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管子发射极均串联了0.1欧电阻,按说不应该差这么多。 建议每个管子基极串联1欧电阻。 另外,这四 ...

1.之前的板就是每个管基极都穿了一个10R电阻,不行,然后我飞线成这个原理图后,电流就只差0.2A左右了,以为解决了,现在板回来后,又不均流了

2.这四个管放大倍数相差不大(去掉电流最大的那个管后,剩下三个就能很好的均流)

网友C:
管子尽量用一批次,所有三极管的走线长度、宽度尽可能一致,减少寄生电感和寄生电阻的影响

网友:
最大的管有4A   ,有的不到2A的电流----------这个正常,因为管子一致性有差异。你的管子是什么牌子的,大牌子的管子一致性好一些。。

网友D:
2SC5198你买的是不是国产杂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之前的板就是每个管基极都穿了一个10R电阻,不行,然后我飞线成这个原理图后,电流就只差0.2A左右了, ...

单管允许电流超过10A的双极型三极管或者MOS管,有很多型号。实在不行,改用单管吧。改用单管,发射极或者源极上的电阻可以省掉,基极或者门极上的电阻也可省掉。单管和四管耗散功率是一样的,只要散热器够大,完全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管子尽量用一批次,所有三极管的走线长度、宽度尽可能一致,减少寄生电感和寄生电阻的影响

拿的样品,都是原装东芝的管,2A的那个和4A的那个管换个位置,还是4A的那个位置4A,说明和管没关系,我怀疑走线,但是我的板三级管C级走线线宽超过10MM还上锡了,E级大于5MM开窗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2SC5198你买的是不是国产杂牌的???????

可以肯定是东芝原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管允许电流超过10A的双极型三极管或者MOS管,有很多型号。实在不行,改用单管吧。改用单管,发射极或者 ...

有个细节,刚开始是均衡的,慢慢的热了,偏差就大了,而且三极管互换位置,依旧是那个位置的三极管电流大,说明和三极管没多大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细节,刚开始是均衡的,慢慢的热了,偏差就大了,而且三极管互换位置,依旧是那个位置的三极管电流大 ...

【有个细节,刚开始是均衡的,慢慢的热了,偏差就大了,而且三极管互换位置,依旧是那个位置的三极管电流大】

那就是和你的电路板布局有关系。双极型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受温度影响,温度高时,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比较大,导致集电极电流变大。另外,发射结压降温度系数也是负值,温度高的地方发射结压降小,这也导致集电极电流变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的样品,都是原装东芝的管,2A的那个和4A的那个管换个位置,还是4A的那个位置4A,说明和管没关系,我 ...

“C级走线线宽超过10MM还上锡了,E级大于5MM开窗上锡”

镀锡要均匀

怀疑布线应该是长了,或宽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细节,刚开始是均衡的,慢慢的热了,偏差就大了,而且三极管互换位置,依旧是那个位置的三极管电流 ...

  这是PCB,Q4位置到4A,Q1和Q3不到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C级走线线宽超过10MM还上锡了,E级大于5MM开窗上锡” 镀锡要均匀 怀疑布线应该是长了 ...

C级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4-10-29 17:00 【有个细节,刚开始是均衡的,慢慢的热了,偏差就大了,而且三极管互 ...

四个大功率管是安装在同一散热器上么?管子与散热器之间是否加了绝缘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大功率管是安装在同一散热器上么?管子与散热器之间是否加了绝缘垫?

是的,都在一个铝件上,因为是同一个网络,所以没有加绝缘片(也试过加绝缘片,也是不均流,且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都在一个铝件上,因为是同一个网络,所以没有加绝缘片(也试过加绝缘片,也是不均流,且散热不好 ...

【都在一个铝件上,因为是同一个网络,所以没有加绝缘片】

这就很奇怪了。暂时我想不出电流不均匀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的样品,都是原装东芝的管,2A的那个和4A的那个管换个位置,还是4A的那个位置4A,说明和管没关系,我 ...

换了位置一样的话就考虑电阻,PCB布局,温升的原因。。另外像你这种大电流的,可以要求PCB制作的时候加厚铜箔的厚度。。。

网友:
三极管并联均流性不好,选用电流大的管子,在每个的集电极加上2A或3A的保险,选用管子电流是15A的。

当过电流烧了保险后,能保护功放停止输出有故障提示。

网友:
三极管就是并联的性能差才让开关管功放代替了。

并联的大功率三极管建议进行筛选,参数不匹配很容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