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60V升压芯片LGS6302初步测试结果

楼主:
上个月发了一个国产升压芯片的帖子推荐一款国产60V升降压芯片,这几天收到板子做了测试,因为60V的电压不能满足要求,我参考下边的二级管电容升压电路,做了2倍升压。

轻负载时的纹波大概100mV左右(示波器交流耦合)

蓝色是SW波形,黄色是VOUT波形(示波器交流耦合),黄色波形在SW切换时的波动应该是示波器的串扰,单独测量不明显。

因为我的负载非常小,包括后期的实际应用,这款芯片1.5A的开关电流对我来说属于大材小用了,因为在轻负载时它会进入SKIP跳脉冲模式,这时纹波较大。不知道除了增加负载电流有没有其它方法让它强制工作在PWM模式下。

我尝试在VOUT处增加大阻值的电阻负载,因为功率太小了,没有改善。这种纹波对我后边的电路影响不大,主要考虑的还是EMI因素,后期需要根据测试的EMC指标决定是不是继续使用它。如果不能过EMC可能还需要使用LM5158替换,一个是1元,一个是30元,成本差了很多。

nmg

网友A:
LGS6302是够便宜了

不过和LM5158封装也就不一样

LM5158买10片的价格是¥32.38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S6302是够便宜了 不过和LM5158封装也就不一样 LM5158买10片的价格是¥32.38

那似乎还差距小一些,比一个1元,一个30元,差距立马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