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滤波完电压总是很低,升不起来怎么办??

楼主:
输入1mA的交流电,采样成0.05V后,再放大到0.05V,接着通过精密全波整流并加C1电容滤波,可是滤波后的值没有达到0.05V,只能到0.03V左右,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放大倍数不够呗,还有各种损耗。

网友B:
很多仿真软件中显示的那个1mA不是有效值,是峰值或峰峰值。

网友C:
滤波高通低通,你这个是直接干掉了~我觉得你加个电容稳稳杂讯就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高通低通,你这个是直接干掉了~我觉得你加个电容稳稳杂讯就好吧

这个电容要加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仿真软件中显示的那个1mA不是有效值,是峰值或峰峰值。

对 他确实是峰峰值 但是用有效值推出来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不够呗,还有各种损耗。

损耗是指元器件吗

网友:
你想滤掉100Hz以上还是以下?

另外R22是根据什么定的?

感觉你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
你示波器没有接地,接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