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仿真的buck电路输出异常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个仿真的buck电路输出异常是什么原因呢

电路那里不对吗,请老师指正!谢谢

输入DC20V

输出:5V

但是现在输出明显不对

网友:
【电路那里不对吗】

选用的控制芯片是UC3842,这个不对,该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UC3842是为单端反激电路设计的控制芯片。该芯片有两个控制环,一个是电流环,一个是电压环。电流环的输入端是3脚(SENSE),电压环的输入端是2脚(VFB)。下图是UC3842内部框图。

网友:
由3楼图可见,MOS管因为工作于反激状态,所以源极上电阻两端是锯齿波(或者在电流连续情况下是初始值不为零的锯齿波)。该电压就是输入芯片3脚的电压。该电压与误差放大器Error Amplifier输出电压经电阻分压后的电压进行比较,3脚电压大于误差放大器输出分压后电压时,芯片输出为低,即关断MOS管。

网友:
但你的电路,芯片3脚经R3C4后接到MOS管Q1源极。考虑Q1漏极接地,那么Q1关断时源极电压对地为负,所以芯片输出端(6脚)失去控制作用。

网友:
芯片输出端(6脚)失去控制作用的结果,是MOS管常导通,于是输出电压几乎就是电源电压(20V),如你图中所示。

网友:
非正常BUCK电路,没有低边开关的BUCK电路

即使有的话,那么负载端的电压将是一个浮动的电压

如2楼分析,3842的6脚无法工作,导致BUCK无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