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耦电容和电源噪声

楼主:
各位大佬,我是研一学生,最近导师让我调研解耦电容经验值与计算值的比例以及如何在virtuoso中模拟电源噪声这两个问题。目前经过我的初步调查,这个比例大约在65%-75%,但导师对不同工艺下的mimcap、momcap和moscap电容密度仍有疑问,请问我该去哪里找这个电容密度值?此外,模拟电源噪声的方法我已经找到(利用verilog-A),但导师对模拟噪声的标准仍有疑问,这个标准是什么意思?在我的追问下,他让我寻找一些电源噪声的频谱图,我又该去哪里找这个频谱图呢?对于这两个问题,已经花了两周多的时间在寻找答案,感觉收获很小,希望懂得答案的大佬可以帮助我,谢谢!

网友:
MIMCAP(金属-绝缘体-金属电容器)、 MOMCAP(金属-氧化物-金属电容器)和 MOSCAP(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容器)的一般都可以在制造商提供详细的数据手册查找,或让他们提供

网友:
其他的可以查标准吧

IEEE 1888标准,绿色社区控制网络协议

 比如
IEC 61000-4-7:涵盖纹波噪声测量方法和规范的国际标准。
IEC 61000-4-8:涵盖低频磁场下的纹波噪声测量方法和规范的国际标准。
EN55022:适用于计算机、电信和广播设备的纹波噪声限值。
EN55011:适用于工业、科学和医疗设备的纹波噪声限值。
EN55014:适用于家用电器的纹波噪声限值。
EN61000:电磁兼容性(EMC)标准的一部分,涵盖广泛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纹波噪声限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他的可以查标准吧  比如 EEE 1888-2015:标准定义了电源分配网络(PDN)的噪声测试方法,包括 ...

感谢,但是我没大看明白,这个EEE 1888-2015(以及后面的)是什么?是一篇文章还是什么?从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但是我没大看明白,这个EEE 1888-2015(以及后面的)是什么?是一篇文章还是什么?从哪里可以找到 ...

修改了一下,

IEEE 1888标准是绿色社区控制网络协议,用于智慧能源系统,并未直接涉及噪声测试方法,包括噪声源、测量方法和噪声性能评估的内容。

其他下面的几个是有关噪声测试的方法和标准,是标准主要内容,需要查看具体标准内容

1楼主是说的,电源噪声频谱图通常需要使用示波器进行测量,并利用其FFT功能进行时频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改了一下, IEEE 1888标准是绿色社区控制网络协议,用于智慧能源系统,并未直接涉及噪声测试方法, ...

收到,非常感谢,但感觉您发的这些标准都是针对EMI的,跟我想寻找的电源噪声应该不是同一个东西吧?烦请您为我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非常感谢,但感觉您发的这些标准都是针对EMI的,跟我想寻找的电源噪声应该不是同一个东西吧?烦请 ...

GB 19517-2023《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确实对电源噪声提出了具体要求
GB/T 4214.1-2017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网友:
GB/T 4214.10-202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确定和检验噪声明示值的程序》是一个关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的国家标准,它详细规定了噪声测试的方法和程序

GB 19517-2023《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对电源噪声有要求
SJ/T 11558.1-2016《LED驱动电源 第1部分:通用规范》:规定教室灯具的电源噪声应控制在25dB以内

在上面的电源噪声标准中,最关键的指标包括负载调整率、纹波噪声和工作效率。可以对比几个标准的定义,再找一下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