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手子给个主意

楼主:
冲牙器它这里入水管断了。。。。怎么修啊?感觉胶粘不好搞~
要不要拆开啊?

网友:
粘不能好使,还是打开吧。。

网友:
连接处和透明管能拽出来嘛,拽出来再用一些胶水粘一下就好了。

网友A:
直接粘不行,最好拆开换,实在不方便的话,用面粉之类的粉末在待粘接的管子断裂处旁堆成锥形,然后把502滴上去,这比直接粘的强度好得多,至于是否满足要求既看外力的强度,也看你的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粘不行,最好拆开换,实在不方便的话,用面粉之类的粉末在待粘接的管子断裂处旁堆成锥形,然后把502滴 ...

这个想法细致妥帖。。。。。。。。。

赞chunyang大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粘不行,最好拆开换,实在不方便的话,用面粉之类的粉末在待粘接的管子断裂处旁堆成锥形,然后把502滴 ...

chunyang老师,这个方法号 我打算用烙铁烫一下下扩口,然后把断的管子赛进去一点用交税呼住,就是不知道嘚不嘚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老师,这个方法号 我打算用烙铁烫一下下扩口,然后把断的管子赛进去一点用交税呼住,就是不知道 ...

那样反而不行,齐根断的根本没有多少可供交接的尺寸,材料也不容易加热扩张,还是用我前帖说的办法去尝试修补吧。

网友:
看手艺,我笨笔一个 我看还是放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