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把1当成小写L

楼主:
printf输出的时候,把printf("%5d  %.1f\n",2020+year,subtot)语句的%.1f错看写为%.lf,导致未输出subtot变量的小数点值,更正后正常。

如果改为%.1lf,也可按要求输出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网友A:
L的小写和1,0和O,L的小写和i的大写,很多字体显示都容易看错。

网友:
printf输出的时候,把printf("%5d  %.1f\n",2020+year,subtot)语句的%.1f错看写为%.lf,一般来说,了解语法就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编程语言可不能乱写大小写,语法有要求

网友:
占个楼刷点积分谢谢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语言可不能乱写大小写,语法有要求

说的很对,编程语言说白了就是一种游戏规则,不按照规则来使用,底层逻辑就无法实施下去;有的语言不分大小写,有的分大小写,因此打个比方来说,编程语言的使用也要先看看说明书比较好。

网友:
换IDE,这种问题,IDE一般都能上色警示你。我们现在用和谐cl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的小写和1,0和O,L的小写和i的大写,很多字体显示都容易看错。

换程序员专用字体,我也被坑过,换个字体再加编译器智能提示 好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程序员专用字体,我也被坑过,换个字体再加编译器智能提示 好多了。

使用IDE,会自动提示语法错误,完美解决字体问题,毕竟字体在IDE中是以编码来识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使用IDE,会自动提示语法错误,完美解决字体问题,毕竟字体在IDE中是以编码来识别的。

补充一点,如果不是IDE识别范围内的脚本文件,例如输入一个长网址,很多是大小写,1和l,o和0,大写O等等,这种情况,即便chatGPT可以识别到,估计也没有办法;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点,如果不是IDE识别范围内的脚本文件,例如输入一个长网址,很多是大小写,1和l,o和0,大写O等等 ...

请问,Ubuntu下的vim可以扩展为智能补全或者提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程序员专用字体,我也被坑过,换个字体再加编译器智能提示 好多了。

【程序员专用字体】是哪个?

网友:
这种错真的会让人找很久,可是有时打太快真的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员专用字体】是哪个?

有一个等宽的 JetBrain Mono

我用的是 DejaVu Sans Mono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Ubuntu下的vim可以扩展为智能补全或者提示吗?

vim不好弄 补全都是IDE的

所以黑框框里面不好整啊

网友:
我的方法把代码down下来用本地IDE整

整好再git下就贼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等宽的 JetBrain Mono 我用的是 DejaVu Sans Mono

回头我试试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Ubuntu下的vim可以扩展为智能补全或者提示吗?

搜了,虽然ubuntu下的vim通过配置或插件是可以实现代码自动补全的,但仅限于源码文件的使用,依旧扩展不到系统各个角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了,虽然ubuntu下的vim通过配置或插件是可以实现代码自动补全的,但仅限于源码文件的使用,依旧扩展不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