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基于ESP32的儿童互动数学学习仪 作品总结与提交

楼主:
基于ESP32的儿童互动数学学习仪

作者:忙碌的死龙

一、作品简介

前言

幼小衔接阶段的数学计算通常包括基础的数数、认识数字、简单的加减法等。这个阶段的目标是让孩子对数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兴趣,为小学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例如:识别1到20的简单数字,能区分数字大小,例如4和7谁大。以及一些简单的加减法。

产品设计背景

在幼儿教育中,数学启蒙是关键一环,但传统教学方法往往难以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开发一个专为幼小衔接儿童打造的互动式数学学习应用。该应用通过图形化界面和触摸屏操作,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加减法,提高他们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

功能设计:

设计一个适合小朋友的加减法学习应用,可以采用以下简化的步骤:

  1. 界面设计:使用明亮的颜色和卡通形象,以及大按钮和图标,确保界面友好且易于操作。

  2. 互动性:通过触摸屏操作,让孩子通过拖动或点击图形化的图示(如水果、动物等)来完成加减法题目。

  3. 倒计时:设置一个倒计时功能,增加游戏感,让孩子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题目,提高专注力。

  4. 错题复习:自动记录孩子做错的题目,并提供复习模式,帮助孩子巩固易错点。

  5. 即时反馈:每当孩子答对题目,给予积极的反馈,如动画效果和表扬声音;答错时,提供正确答案和鼓励。

界面设计:

我们完全可以参考实体书的一些做法,例如使用一些常见的水果,通过添加删除线或者外框,组织一些简单的加减法算式。

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免费的扁平化水果图片和删除线条,组织成类似以下的一个界面设计。

从上到下分别是进度条提示、题目图形化提示,题目和答案选择按钮。

出题函数逻辑设计:

  1. 随机选择操作类型:决定是生成加法题目还是减法题目。

  2. 随机生成数字A:随机选择一个数字A,确保它在1到9之间。

  3. 根据数字A生成另一个随机数

    • 对于加法,随机生成一个数字B,使得A和B的和小于或等于10。
    • 对于减法,随机生成一个数字B,使得A和B的差大于0。
  4. 生成答案选项:为题目提供几个可能的答案选项,包括正确答案和几个错误的选项。

测试做好的出题函数

二、系统框图

三、各部分功能说明

核心部分,esp32-s3-LCD开发板,负责显示数学题目和成绩,通过触屏实现答案选择和输入功能 ,若答题错误则将错误题目存储到 flash里。

颜色传感器,通过该颜色传感器实现钞票面额识别,并通过图形化显示大约价值(例如100元可以买多少个芒果,多少个桃子),让小朋友可以直观了解到钞票的购买力。

四、作品源码

/*
 * SPDX-FileCopyrightText: 2021-2023 Espressif Systems (Shanghai) CO LTD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CC0-1.0
 */

#include "esp_log.h"
#include "freertos/FreeRTOS.h"
#include "freertos/semphr.h"
#include "freertos/task.h"

#include "esp_random.h"
#include "lvgl.h"

#include "bsp/esp-bsp.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static char *TAG = "app_main";

#define MAX_QUESTION_NUM 10
#define OPERATION_ADD 1
#define OPERATION_SUB 0

#define FRUIT_OFFSET 72
#define QUESTION_ERR_KEY "err_ques"

extern esp_err_t esp_storage_init();
extern esp_err_t esp_storage_set(const char *key, const void *value,
                                 size_t length);
extern esp_err_t esp_storage_get(const char *key, void *value, size_t length);

/**
 * @brief  定义一个数学题目结构体
 * 该结构体用于存储一个数学题目的相关信息,包括两个数字、操作类型和答案。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numbers[2]; // 存储两个操作数,例如加法或减法中的两个数字
  uint16_t operation : 2; // 存储操作类型,使用2位来表示不同的操作
  uint16_t solution : 14; // 存储答案,使用14位来表示答案的值
} math_question_t;

typedef struct {
  math_question_t question[MAX_QUESTION_NUM * 10];
  uint8_t error_count[MAX_QUESTION_NUM * 10];
  uint32_t question_num;
} err_question_t;

/**
 * 全局数组,用于存储生成的数学题目的数组。
 */
math_question_t math_questions[MAX_QUESTION_NUM];
err_question_t err_questions = {0};
static char question_str[512];

// 创建二进制信号量
static SemaphoreHandle_t xquestionSemaphore = NULL;

static lv_style_t f_style; // 创建一个样式结构体
lv_obj_t *answer_btn[3] = {0};

uint8_t score = 0;
uint8_t curren_que = 0;

void set_textlable(const char *str, lv_style_t *style, int16_t y_offset) {
  /*Create a white label, set its text and align it to the center*/
  lv_obj_t *label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lv_label_set_text(label, str);
  if (style != NULL) {
    lv_obj_add_style(label, style, LV_STATE_DEFAULT);
  }
  lv_obj_set_style_text_color(lv_scr_act(), lv_color_hex(0x333333),
                              LV_PART_MAIN);
  lv_obj_align(label, LV_ALIGN_CENTER, 0, y_offset);
}
/**
 * 按钮事件回调函数,处理按钮点击事件。
 * @param e 事件对象指针。
 */
static void btn_event_cb(lv_event_t *e) {
  // 获取事件代码,判断事件类型。
  lv_event_code_t code = lv_event_get_code(e);
  // 获取触发事件的对象的用户数据,这里存储的是按钮对应的答案值。
  intptr_t value = (intptr_t)lv_obj_get_user_data(lv_event_get_target(e));
  // 如果事件类型是点击事件(LV_EVENT_CLICKED)。
  if (code == LV_EVENT_CLICKED) {
    // 检查当前问题索引是否小于最大问题数,并且用户点击的答案是否正确。
    if (curren_que < MAX_QUESTION_NUM &&
        value == math_questions[curren_que].solution) {
      // 如果答案正确,更新得分并设置提示文本。
      strcpy(question_str, "答对了!");
      score += 10;
    } else {
      // 如果答案错误,设置提示文本。
      strcpy(question_str, "答错了。");
      uint8_t index =
          err_questions.question_num; // 初始化index为当前错误题目的数量
      for (int i = 0; i < err_questions.question_num; i++) {
        if (memcmp(&math_questions[curren_que], &err_questions.question[i],
                   sizeof(math_question_t)) == 0) { // 检查是否找到相同的题目
          index = i;
          err_questions.error_count[i]++;
          break;
        }
      }
      if (index ==
          err_questions.question_num) { // 如果没有找到相同的题目,添加新的错题
        memcpy(&err_questions.question[index], &math_questions[curren_que],
               sizeof(math_question_t));
        err_questions.error_count[index] = 1; // 初始化错误次数为1
        err_questions.question_num++;         // 增加错误题目的数量
      }
      esp_storage_set(QUESTION_ERR_KEY, &err_questions, sizeof(err_questions));
    }
    // 清除当前活动屏幕上的所有对象。
    lv_obj_clean(lv_scr_act());
    set_textlable(question_str, &f_style, 40);
    // 释放信号量,允许下一个问题的处理。
    xSemaphoreGive(xquestionSemaphore);
  }
}

// 生成指定范围内的随机数
// 参数:
//   min: 随机数的最小值(包含)
//   max: 随机数的最大值(包含)
// 返回值:
//   返回一个在[min, max]范围内的随机数
uint32_t get_random(uint32_t min, uint32_t max) {
  // 确保随机数生成器只被种子化一次
  static bool seeded = false;
  if (!seeded) {
    // 使用硬件随机数作为种子,提高随机性
    srand(esp_random());
    seeded = true; // 标记为已种子化,避免重复种子化
  }
  uint32_t value = (rand()) % (max - min + 1) + min;
  if (value == 0) {
    value = (rand()) % (max - min + 1) + min;
  }
  return value; // 返回生成的随机数
}

/**
 * 生成一系列数学题目的函数。
 * 该函数生成MAX_QUESTION_NUM个数学题目,并存储在全局数组ques中。
 * 每个题目随机选择加法或减法操作,并确保操作数不重复。
 */
void gen_question() {
  int8_t last_value = 0; // 用于存储上一个生成的数字,以避免重复
  for (int i = 0; i < MAX_QUESTION_NUM; i++) {
    int8_t operation = get_random(0, 1); // 随机选择1(加法)或0(减法)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 get_random(0, 10); // 随机生成第一个操作数
    // 确保第一个操作数不与上一个题目的第一个操作数相同
    while (last_value ==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 get_random(0, 10);
    }
    last_value =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 更新上一个操作数的值

    // 根据随机选择的操作类型生成题目
    if (operation == OPERATION_ADD) {
      math_questions[i].operation = OPERATION_ADD; // 设置操作类型为加法
      // 生成第二个操作数,确保和不超过10
      math_questions[i].numbers[1] =
          get_random(0, 10 -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math_questions[i].solution =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
                                   math_questions[i].numbers[1]; // 计算答案
    } else {
      math_questions[i].operation = OPERATION_SUB; // 设置操作类型为减法
      // 生成第二个操作数,确保差非负
      math_questions[i].numbers[1] =
          get_random(0,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math_questions[i].solution = math_questions[i].numbers[0] -
                                   math_questions[i].numbers[1]; // 计算答案
    }
  }
}

LV_IMG_DECLARE(chengzi);
LV_IMG_DECLARE(taozi);
LV_IMG_DECLARE(mangguo);
LV_IMG_DECLARE(lizi);
LV_IMG_DECLARE(yangtao);

const lv_img_dsc_t *src_array[5] = {&chengzi, &taozi, &mangguo, &lizi,
                                    &yangtao};

LV_IMG_DECLARE(_fork);
LV_IMG_DECLARE(quan);

/**
 * 创建图片对象并设置其位置。
 * @param img_ptr 指向图片对象指针的指针。
 * @param src 图片源。
 * @param x_offset 水平偏移量。
 * @param y_offset 垂直偏移量。
 * @param index 图片索引。
 */
void create_and_position_image(lv_obj_t *img_ptr, const lv_img_dsc_t *src,
                               int16_t x_offset, int16_t y_offset, int index) {
  img_ptr = lv_img_create(lv_scr_act()); // 创建图片对象
  lv_img_set_src(img_ptr, src);          // 设置图片源
  lv_obj_align(img_ptr, LV_ALIGN_LEFT_MID, x_offset,
               y_offset + (index % 2 == 0
                               ? 0
                               : FRUIT_OFFSET)); // 设置图片对象的对齐方式和位置
}

/**
 * 创建一个按钮,并为其设置样式和事件回调。
 * @param btn 指向按钮对象的指针。
 * @param value 按钮显示的值。
 * @param index 按钮的索引,用于计算位置。
 */
void create_ans_button(lv_obj_t *btn, uint8_t value, uint8_t index) {
  // 设置按钮的背景颜色为蓝色调色板中的主要颜色。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btn, lv_palette_main(LV_PALETTE_BLUE), 0);
  // 设置按钮的圆角半径为10,应用于默认状态和所有部分。
  lv_obj_set_style_radius(btn, 10, LV_PART_MAIN | LV_STATE_DEFAULT);
  // 根据按钮索引计算其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置,并设置垂直位置为350。
  lv_obj_set_pos(btn, 20 + 160 * index, 350);
  // 设置按钮的大小为120x100像素。
  lv_obj_set_size(btn, 120, 100);
  // 为按钮添加事件回调函数,处理所有事件。
  lv_obj_add_event_cb(btn, btn_event_cb, LV_EVENT_ALL, NULL);
  // 将自定义样式应用到按钮的默认状态。
  lv_obj_add_style(btn, &f_style, 0);
  // 在按钮上创建一个标签对象,用于显示文本。
  lv_obj_t *label = lv_label_create(btn);
  // 准备一个字符缓冲区,用于存储按钮的值,并将其格式化为字符串。
  char buff[10] = "";
  sprintf(buff, "%d", value);
  // 设置标签的文本为按钮的值。
  lv_label_set_text(label, buff);
  // 将标签居中对齐。
  lv_obj_center(label);
}

/**
 * 创建一系列图片对象来显示数学题目的选项。
 * @param que 指向数学题目结构体的指针,包含题目信息和选项数量。
 */
void create_images(math_question_t *que) {
  const lv_img_dsc_t *src = src_array[get_random(0, 4)];
  uint8_t total_images = que->solution; // 总图片数量
  if (total_images > 10)
    return; // 如果总图片数量超过10,则不创建图片

  lv_obj_t *img_array[total_images];    // 存储图片对象的数组
  lv_obj_t *opt_array[que->numbers[1]]; // 存储图片对象的数组

  // 初始化x和y偏移量
  int16_t y_offset = -140; // 垂直偏移量,用于将图片向下移动
  int16_t x_offset = 60;   // 水平偏移量,用于将图片向右移动

  uint8_t count = que->numbers[0];
  if (que->operation != OPERATION_ADD) {
    count = que->numbers[0] - que->numbers[1];
  }

  // 创建并设置每个图片对象,用于显示题目的数字
  for (int i = 0; i < count; i++) {
    create_and_position_image(img_array[i], src, x_offset, y_offset, i);
    x_offset += (i % 2 == 1) ? FRUIT_OFFSET : 0; // 每两个图片水平间隔80
  }

  // 创建并设置每个图片对象,用于显示选项
  for (int i = 0; i < que->numbers[1]; i++) {
    uint8_t img_index = que->numbers[0] + i;
    // 如果是加法,添加圈背景
    if (que->operation == OPERATION_ADD) {
      create_and_position_image(opt_array[i], &quan, x_offset, y_offset,
                                i + count);
    }
    create_and_position_image(img_array[img_index], src, x_offset, y_offset,
                              i + count);
    // 如果是减法,添加打叉图案
    if (que->operation != OPERATION_ADD) {
      create_and_position_image(opt_array[i], &_fork, x_offset, y_offset,
                                i + count);
    }
    x_offset +=
        ((i + count) % 2 == 1) ? FRUIT_OFFSET : 0; // 每两个图片水平间隔80
  }
  // 格式化问题字符串,包含两个数字和一个操作符。
  sprintf(question_str, "%d %s %d = (  )", que->numbers[0],
          que->operation ? "+" : "-", que->numbers[1]);
  set_textlable(question_str, &f_style, 40);
  // 生成一个0到2之间的随机索引,用于确定正确答案按钮的位置。
  uint8_t right_index = get_random(0, 2);
  uint8_t v = -1; // 用于生成错误答案的变量。
  // 循环创建三个答案按钮。
  for (int i = 0; i < 3; i++) {
    answer_btn[i] =
        lv_btn_create(lv_scr_act()); // 创建按钮并添加到当前活动屏幕上。
    // 如果当前索引是正确答案的索引,设置按钮的用户数据为正确答案。
    if (right_index == i) {
      lv_obj_set_user_data(answer_btn[i], (void *)(intptr_t)que->solution);
      create_ans_button(answer_btn[i], que->solution,
                        right_index); // 创建正确答案按钮。
    } else {
      // 如果当前索引不是正确答案的索引,生成错误答案。
      if (que->solution == 0) {
        int32_t wrong_solution = 0;
        wrong_solution = que->solution + i + 1; // 计算错误答案。
        // 设置按钮的用户数据为错误答案,并创建错误答案按钮。
        lv_obj_set_user_data(answer_btn[i], (void *)(intptr_t)wrong_solution);
        create_ans_button(answer_btn[i], wrong_solution, i);
      } else {
        int32_t wrong_solution = 0;
        wrong_solution = que->solution + v; // 计算错误答案。
        // 设置按钮的用户数据为错误答案,并创建错误答案按钮。
        lv_obj_set_user_data(answer_btn[i], (void *)(intptr_t)wrong_solution);
        create_ans_button(answer_btn[i], wrong_solution, i);
      }
      v = 1; // 更新v的值,以便下次循环生成不同的错误答案。
    }
  }
}

void app_main(void) {
  /* Initialize display and LVGL */
  bsp_display_start();

  /* Set display brightness to 100% */
  bsp_display_backlight_on();

  // 初始化nvs
  esp_storage_init();
  esp_storage_get(QUESTION_ERR_KEY, &err_questions, sizeof(err_questions));

  LV_FONT_DECLARE(OPPOSans);
  lv_style_set_text_font(&f_style, &OPPOSans);

  // 创建二进制信号量
  xquestionSemaphore = xSemaphoreCreateBinary();

  ESP_LOGI(TAG, "err questions num is %lu", err_questions.question_num);

  gen_question();
  for (int i = 0; i < MAX_QUESTION_NUM; i++) {
    curren_que = i;
    create_images(&math_questions[i]);
    xSemaphoreTake(xquestionSemaphore, portMAX_DELAY);
    vTaskDelay(pdMS_TO_TICKS(300));
    lv_obj_clean(lv_scr_act());
  }
  sprintf(question_str, "太棒了\n%d 分", score);
  set_textlable(question_str, &f_style, -50);
  vTaskDelay(pdMS_TO_TICKS(3000));
  lv_obj_clean(lv_scr_act());
  char buff[100] = "";
  memset(question_str, 0, sizeof(question_str));
  for (int i = 0; i < err_questions.question_num; i++) {
    sprintf(buff, "%d %s %d = ? [e] %d\n", err_questions.question[i].numbers[0],
            err_questions.question[i].operation ? "+" : "-",
            err_questions.question[i].numbers[1], err_questions.error_count[i]);
    strncat(question_str, buff,
            sizeof(question_str) - strlen(question_str) - 1);
  }
  set_textlable(question_str, NULL, 0);
}

五、作品功能演示视频

数学学习

六、链接汇总

「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1、ESP32 S3 LCD DEV开箱

「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2、运行LVGL demo

[经验分享] 「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3、ESPNOW发送单包时间测试

「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4、儿童互动数学学习设计

「2024 DigiKey 创意大赛 」5、补充功能_错题表和钞票面额识别功能

七、项目总结

本项目开发了一款专为儿童设计的互动数学学习仪,通过集成触摸屏和简约界面,实现了直观的数学互动教学。通过图形化形象化处理10以内的加减法,让小朋友更直观的学习到数字和图形的关联,提高小朋友的学习兴趣,并通过反复做题增强记忆。通过本次活动的项目,我学习到了lvgl的图形组件和自定义字体的使用方式,感受到esp32的强大魅力。